[滑翔机]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楼主(2004-07-10):
要是用木杆连的话没有那么细的,有细的强度也不够。
要是用软钢丝,怎么样才能控制它不打弯呢?

网友: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用1MM的碳棒穿在内径合适的管中,至于哪种管看你手头的东西啦,比如圆珠笔心。如果长度不合适就分段粘在机身外侧,每一段间隔距离自己看着合适就行,但一定要在一条直线上。

楼主: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谢谢大家~~~~~~~~~~~~~~~~~

楼主: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俺的基本做完了。还差机翼没做好呢。
不过做得不太标准。可能会飞的不好。
试试在说吧。

网友(2004-08-13):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买外面带套管的软连杆很方便的

网友: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http://www.rich8.com/8/shop/splistnr.php?wdid=radar&biao=3&ProductID=308&PartID=2&PID=2

楼主: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哇。好东西。
有多长啊。

网友: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牙科用的钢丝更好。就是矫正牙齿用的那种,永不会锈!

网友: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下面引用由turbo9112004/08/16 11:51am 发表的内容:
牙科用的钢丝更好。就是矫正牙齿用的那种,永不会锈!
那要找个牙医做朋友了

网友:
后机身为杆身的,一米级的滑翔机舵面连杆应该用什么做?

用两根钢丝一推一拉就不用担心变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