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请问火鸟的调试!

楼主(2004-07-19):
请问几个问题:
    1、我的火鸟好象升力不够是怎么回事?
    2、尾舵舵量不够,请问满舵后应该拉起多少度正常?
    3、请问火鸟遥控器最多控制距离是多少?
谢谢!

网友:
[求助]请问火鸟的调试!

请问几个问题:
   1、我的火鸟好象升力不够是怎么回事?
  可能的原因1-电池问题:我的400,403爬升都很好的,你的电池是原配的吗? 充电要2小时,微热就好了,充电前要把电池的电放光。去飞行前,再充20分钟。
  可能的原因2-尾翼调整:把尾翼的后面的那颗螺丝旋松些,前面的螺丝旋紧些;
  可能的原因3-飞机受到猛烈冲撞,碳素杆从机身脱落,造成机身和尾翼不在一条线上,出现飞机头重下坠。将碳素杆重新插入机身就好了。
   2、尾舵舵量不够,请问满舵后应该拉起多少度正常?
    可能的原因1-飞机受到猛烈冲撞,碳素杆从机身脱落,造成机身和尾翼不在一条线上,出现飞机头重下坠。由于机身长度减少,舵线相对增加,舵机对尾翼的拉力延长线减少,V尾翼转动角度减少。只要将碳素杆重新插入机身就好了。
    可能的原因2-舵线没有旋转紧,V尾翼转动角度减少。只要将V尾翼舵线旋紧就好。
   3、请问火鸟遥控器最多控制距离是多少?
      403的遥控距离不少于500米。老版本的400也是500米,新版本的400要近,好像是300米吧。

楼主:
[求助]请问火鸟的调试!

明白了,谢谢!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