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请教电滑

楼主(2004-07-22):
我是一新手想玩滑翔机请高手支一招我选那种模型好点。特别是看了班主的滑翔机就羡慕的不行那!请高手介绍一款价格便宜,好飞的!(我还没飞过遥控飞机)

网友:
新手请教电滑

那还是模拟器最好
如果你有电脑的话只需投资很少就够了
而且设备是飞模型必须的,也不算浪费

网友:
新手请教电滑

火鸟403还可以,练练手,以后技术好了设备可以一次到位!

楼主:
新手请教电滑

不会吧!火鸟403完全就是个玩具!

楼主:
新手请教电滑

就因为飞教练机不成功才想飞慢点的滑翔机我是中了论坛"香港模友玩滑翔机"那一贴的毒而想滑翔,的还有论坛"小方"的自制电滑几张照片让我中毒加剧的!!!SOS救救我吧!!!!
http://plane_model.nease.net/rm/glider-hk.rm

网友:
新手请教电滑

不能小看403,作为入门的滑翔机,它是合适的(从经济的角度考虑)。403也能做一些特级动作的,如俯冲、倒翻跟头。如果把电池换成锂电,重量减轻,滑翔效果更好。我的403就是用lijianfeng的1800mah 7.2v,飘在空中象风筝。

网友:
新手请教电滑

下面引用由魔鬼精肉人2004/07/23 11:03am 发表的内容:
不会吧!火鸟403完全就是个玩具!
兄弟,看看这里:http://homepage.mac.com/WebObjects/FileSharing.woa/wa/default?user=pnaton&templatefn=FileSharing17.html&xmlfn=TKDocument.17.xml&sitefn=RootSite.xml&aff=consumer&cty=US&lan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