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

楼主(2004-08-12):
各位模友好,我是新来的,对电滑尤其喜欢,最近我设计了一架2m级的电滑,V尾,请教一个问题:飞V尾电滑用什么遥控器好一点?要电脑吗?必须用混控器吗?rd6000怎么样?(本人没玩过V尾),多谢大家指点!小弟在北京问各位模友好

楼主:
请教

一个混控器大约多重?

网友:
请教

作为业余玩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对于遥控设备还是建议一次购买6通道以上的设备。对于日后的各种飞行需要都能解决,不必再考虑多余的功能配件。

楼主:
请教

还有个问题,最近设计一架电滑,2m左右的翼展,540级电机,想提高留空时间,突出滑翔性能该怎么办?是增大展弦比效果好一点,还是增大弦长增大翼面积降低翼载荷效果好一点呢?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请教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8/12 09:59am 发表的内容:
用带有混控功能的遥控器当然最好拉,一般 6 通道以上的遥控器都有 V 尾混控功能。
要电脑是什么意思?不明白。不要电脑,要芯片,呵呵。
如果你的遥控器没有混控功能,比如经典的 4VF,那就要加装混控器,一般都 ...
老兄!
问一下三和的设备是不是很烂!
是本国出的不?

楼主:
请教

我提的问题怎么没人理?是展弦比大一点比较好呢还是弦长大一点比较好呢?

网友:
请教

翼展不变的话就适当增大翼弦,最好找找同样翼展的成熟图纸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