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楼主(2004-08-13):
[这个贴子最后由雷达模型在 2004/08/15 07:29am 编辑]

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翼展2000MM,机长1200MM。新设计.新材料.新工艺,给老外OEM的,4种涂装:蓝白,蓝红,红黄,黄红。全部出口。雷达准备拿出几架回报国内滑翔机模友对雷达以往的支持。请滑翔机模友帮助定一个合理的价位。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下面引用由雷达模型2004/08/13 07:51a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7/2004813736190.jpg)
(photo.5imx.com/up/0407/2004813736201.jpg)
(photo.5imx.com/up/0407/2004813736202.jpg)
翼展2000MM,机长1200MM。新设计.新材料.新工艺,给老外OEM的,4种涂装 ...
  500 OK 吗?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下面引用由kldniao2004/08/13 10:54am 发表的内容:
500 OK 吗?
  这个价格在梦里还差不多~~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500元不错了!!! 国内的消费水平不能和国外比!!特别是西部还不发达地区,能便宜更好
!!!!!400?300?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轻木的?玻璃钢的?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8/13 11:28am 发表的内容:
这个价格在梦里还差不多~~
   没看到是风暴价吗?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略低于500就风暴了!
为了防止知识产权纠纷,建议略微改动一下外形。其实把尾翼布局改成T字型就好了。这样还能改善气动效率及减少着陆尾翼损坏的可能。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我还是比较喜欢T尾的~~~~500到500以下我们学生都可以接受~~~`支持!

楼主: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下面引用由fx2004/08/14 09:16pm 发表的内容:
我还是比较喜欢T尾的~~~~500到500以下我们学生都可以接受~~~`支持!
这款飞机是为高手准备的,不适合学生,我们准备开发一种适合学生用的滑翔机,价格控制在500.00以内。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100美刀  再多就不风暴了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空机500差不多啦,再多就不风暴了!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飞机很漂亮, 空机550以内可以接收。这是要和国内类似厂家的同类产品比较得出的价格,例如珠海华迈的“丝风”滑翔机,带动力组才620RM(包括一个400行星齿轮组),这个飞机也是玻璃钢的,做工也很细的。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机翼是何种工艺制作的?不好妄下建议!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机翼是轻模包裹蒙皮。

楼主: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这个贴子最后由雷达模型在 2004/08/16 06:5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wzh2004/08/16 11:42am 发表的内容:
飞机很漂亮, 空机550以内可以接收。这是要和国内类似厂家的同类产品比较得出的价格,例如珠海华迈的“丝风”滑翔机,带动力组才620RM(包括一个400行星齿轮组),这个飞机也是玻璃钢的,做工也很细的。
珠海华迈的“丝风”滑翔机,机翼.尾翼也是玻璃钢的吗?不是一个档次的模型啊。
雷达这款模型机翼.尾翼是玻璃钢的,模具内成型。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这个贴子最后由菜菜鸟在 2004/08/16 09:46pm 编辑]

再给多点参数吧!比如平均翼弦、机翼面积、尾翼面积、空机重量、飞行重量、机翼翼型等等。机翼左右两片是如何连接的?
还是那个意见,改成T尾吧!老外看见了也不好说什么。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2000元可以接受

楼主: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下面引用由turbo9112004/08/16 11:46am 发表的内容:
机翼是何种工艺制作的?不好妄下建议!
雷达这款模型机翼.尾翼是玻璃钢的,模具内成型。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1000元左右在国内应该可以接受。毕竟性能大家还不是太了解。

网友:
雷达倾情奉献全玻璃钢山坡滑翔机--请模友帮助定价

500.00 RMB 如果便宜的话 我先订购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