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楼主(2004-08-14):
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怎样?
对了,主要是增加留空时间。

网友: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不好!这样会破坏整个翼型的空气动力特性。E374是层流翼型,本来就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你现在拉直了下弧线,不但下弧被破坏了,连翼型弯度都变了。根本就不要指望和原来的E374有一样的性能。还不如换一个翼型呢!仔细研究一下他们的空气动力特性,可以和E374进行比较,选用升力更大的。
不要随意更改原来的翼型设计,因为他们都是经过风洞测试,经过优化的。

楼主: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这个贴子最后由wwd008在 2004/08/14 04:5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菜菜鸟2004/08/14 03:22pm 发表的内容:
不好!这样会破坏整个翼型的空气动力特性。E374是层流翼型,本来就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你现在拉直了下弧线,不但下弧被破坏了,连翼型弯度都变了。根本就不要指望和原来的E374有一样的性能。还不如换一个翼型呢 ...
我是在看到《航空模型》上面介绍可以把E374下弧拉直的,我对层流翼型需要对加工精度要求很高有点印象,但不是很肯定。好在问一下大家,要不然-------我可对不起南美进口的轻木。
强烈抗议王曦在《航空模型》发这种害人的,不负责的,浪费大家金钱与时间的“好文章”

网友: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这篇文章好像是林曦发的............

楼主: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是我弄错了,应该是林曦。

网友: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哈哈

网友: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个人意见;又不是拿来飞竞赛,胡乱改吧。看看台湾佬的kt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翼型、

网友: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抗议什么呀?他们到底谁是正确的呢?该如何平定呢?

网友:
滑翔机用的翼型是E374改,将下弧线拉直效果好吗?

作为滑翔机其实就是玩的一副机翼,翼型直接关系到滑翔机的性能,别的飞机可以改,但都是对翼型空气动力性相当了解的情况下,根据很多理论公式指导下(比如相对厚度、最高点、气流分部等等情况)进行的。如果是新手最好还是不要随便乱改,否则得不偿失失去了滑翔机真真的乐趣。“菜菜鸟”已经说的很精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