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楼主(2004-08-16):
问题如题,一个人没法牵飞机还能飞吗?听说有一种起飞方式叫软弹射,一人就能飞,是怎么回事?如果不用软弹射还有什么方法能把我的大滑翔弄到天上去?  多谢指点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这个贴子最后由turbo911在 2004/08/16 01:45pm 编辑]

20米线加上30米皮筋,皮筋端固定在地上用来弹射,此法叫“Hi-Start”。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下面引用由我爱航模!2004/08/16 11:16am 发表的内容:
问题如题,一个人没法牵飞机还能飞吗?听说有一种起飞方式叫软弹射,一人就能飞,是怎么回事?如果不用软弹射还有什么方法能把我的大滑翔弄到天上去?  多谢指点
站到山顶上往下扔

楼主: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下面引用由turbo9112004/08/16 11:40am 发表的内容:
20米线加上30米皮筋,皮筋端固定在地上用来弹射,此法叫“Hi-Start”。
30米长皮筋??这样要弹多高?皮筋够劲吗?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用电动绞盘车,标准3B

楼主: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电动绞盘车什么东西?我们飞3b都是用滑轮人来牵的,上次参加全国比赛队里两个人飞3B队里的其他人天天为他牵飞机!累死了!!!!!!!!!!!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嘎嘎!牵引根本不可能~我权你还是省省吧!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用橡筋弹没问题的,我也用过了!
一个人绝对没问题!
翻翻后面有我的帖子,里面有照片的。

楼主: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是那架红飞机吗?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下面引用由我爱航模!2004/08/17 10:54am 发表的内容:
电动绞盘车什么东西?我们飞3b都是用滑轮人来牵的,上次参加全国比赛队里两个人飞3B队里的其他人天天为他牵飞机!累死了!!!!!!!!!!!
电动绞盘车可以用汽车起动电机加12V电瓶计较它是无级调速器自制。150米上风处加定滑轮一个,用300米线拉个来回。一头固定在绞盘车转盘上,一头就是牵引环了。用脚控制绞盘车的转速以调整到合适的收线速度。
这样就可以一个人飞滑翔了。不过现在有些规则可能不允许用,练习时可以用。
我以前比赛3B的时候是请了一位100米二级运动员的朋友牵的,为的就是用动滑轮牵会损失一点线的长度。他也顺便训练一下起跑技术。不过尽管是这样,完全无风的天气还是要用滑轮,否则弹不高。

楼主: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对了,再问一句,用软弹的方法能把飞机弹多高?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哎~大型的滑翔机 根本就不可能 我随没尝试过 不过朋友说 根本不可能!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我弹过两米九的,感觉很爽。
当然可能要买粗一点的桂胶管和线。
但完全值得一试,弹多高要看你的橡筋长度和线的长度了。
我那次是用的别人的设备,高度应该有70米吧,可惜当时没注意他的线是
什么比例的,那是我第一次飞滑翔机,感觉不错!!

楼主: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呵呵,70米差不多够了:)谢谢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平常训练可以用绞盘车啊!没问题的!也可以用弹射!弹射的话要看你的飞机大小了!线可以长一些的!我参加全国比赛3B是队里飞牵引的朋友牵的!3T的线用了有七十多米!3T飞机用的是郑州领航模型的成品机!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到美国模展见过放到墙里就这样起飞都行的,你试试

楼主: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呵呵................................没看明白

网友:
一个人怎么飞无动力滑翔?

下面引用由阿飞2004/08/30 02:30pm 发表的内容:
平常训练可以用绞盘车啊!没问题的!也可以用弹射!弹射的话要看你的飞机大小了!线可以长一些的!我参加全国比赛3B是队里飞牵引的朋友牵的!3T的线用了有七十多米!3T飞机用的是郑州领航模型的成品机!
是总长70多米,还是光线就70多米?

网友(2005-11-23):
有一种手抛滑翔机,机翼端有个小钩子,旋转手抛起飞,高度可达30米.

网友:
找个迎风的山坡就能飞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轻轻送出去~~随便都能飞上十来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