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菜菜鸟,小方请进来,有事请教!!!

楼主(2004-08-17):
[这个贴子最后由wwd008在 2004/08/18 06:08pm 编辑]

菜菜鸟模友我看了你发的《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与小方模友发的《贴图我的电滑试飞后露一下脸吧》两帖后,使我对滑翔机佷感兴趣。想DIY一架,但是关于滑翔机这方面详细我没有和以前没有DIY过这种机机,模型各部件用料不明。你们在这方面是高手,在此向你们请教。拜托了!!
1.主要数据:
翼展:2100mm 机长:1100mm 起飞重量{大约}:1300g—1400g 原定:[1100g 正负50g]
动力:2.5CC+桨8*4
以下大部分用轻木用{A}表示,受力部位用松木用{B}表示,小部分会用到桐木用{C}表示,层板{D}。
请告知以下各主要部件用料情况,为了节省你们的时间,在各名称后标上尺寸与字母就可以了。谢谢!!!
机翼:前缘,翼梁,翼梁加强片{请说明是否翼梁两面都加},后缘,翼肋{用以前剩下的轻木2mm的行吗?}
蒙板{请说明是全蒙或从前缘蒙到翼梁},上反角加强片{好像火鸟那样的上反角}不知到是叫二折或是叫三折上反角?
机身:上下蒙板,两侧面蒙板, 机身骨架梁,隔框。

                                              非常感激们!!!!!!!!!!!! :

楼主:
菜菜鸟,小方请进来,有事请教!!!

补充一点,是用E205翼形。

楼主:
菜菜鸟,小方请进来,有事请教!!!

冀肋与冀胁之间,间距60毫米。

楼主:
菜菜鸟,小方请进来,有事请教!!!

菜菜鸟,小方你们在吗?? :

楼主:
菜菜鸟,小方请进来,有事请教!!!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8/18 11:03pm 发表的内容:
我不是什么高手,只是在高手的帮助下做了一个翼展 1200mm 的小滑翔机(全桐木),试飞效果很不错,用 380 电机和安龙的 18650 锂电组。
说说我的个人意见吧,不一定对,希望能有所帮助。
机翼:前缘(C),翼梁(C) ...
感谢小方模友的建议,我已参考其它的资料,各部零件用料已清楚,并方了1:1工作图。

网友:
菜菜鸟,小方请进来,有事请教!!!

抱歉来晚了。小方的意见基本正确。不过翼梁最好用松木,3x5足够了。机翼可以仅在上缘前部蒙板,也可以仅在中端上反角处蒙。由于您用的是发动机,所以发动机架要特别加强,最好用桦木制作;与机身连接处也要补强,建议内部侧板加贴2mm松木或1mm层板;不要忘记在发动机架和机身的粘结处加三角补强条。油箱尽量置于重心处,这样油量的增减不会影响飞机的平衡。
你的飞行重量不会超过1100克的。

楼主:
菜菜鸟,小方请进来,有事请教!!!

[这个贴子最后由wwd008在 2004/08/21 07:46pm 编辑]

不用客气,不管是早来晚来,来就好!!!  以前只DIY过P3A-1这一类的模型飞机,在对滑翔机定型当中,的确是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发过多篇帖麻烦大家,但都能得到大家的热诚帮助,   使我心里热呼呼的。
以后还有什么问题,我可能会再发帖麻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