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广州华科尔波音777滑翔机的初步飞行经验

楼主(2004-08-27):
      广州华科尔波音777飞机的初步飞行经验
半月前购买了一架波音777飞机,飞行的不太成功,把一些问题和经验罗列如下,供以后的航模爱好者参考。
1:飞机的重心问题:产品用户手册里的图上有重心位置,但飞机的机身上没有标识出来,让客户无法确定重心位置。我根据一般滑翔机的重心位置经验,
通过移动电池,把重心放在从机翼前沿算起的25%,结果头太重,把飞机机身撞断,很伤心。
建议在厂商在机身上标识出重心位置,或者在用户指导手册里指明机翼前沿到重心位置的距离;
同时建议航模爱好者在机身里安装几根碳素杆来加固机身;
2:飞机部件的尺寸问题:机身和翅膀连接部分不是刚好吻合,有比较大的缝隙,足能把小拇指伸去,  这样飞机在转弯时,翅膀有晃动,很危险。现在只能切削机身或者添装泡沫,真无奈。
  垂直尾翼有些歪,不是运输途中压的,因为没有痕迹,应该是模具生产中出的质量问题,我用胶带把它拉直,总感觉不太舒服。

3:飞机的头部和机身都用透明胶带粘一圈,机翼和马达舱前部接触部分在降落是受力部分,要格外粘接。马达舱和机翼连接的最外接触部分,最好塞进双面贴,加强两者之间的连接牢固度。
4:飞机尾翼固定连接拉杆的螺丝和螺丝帽,有一个尺寸不是刚好吻合,结果拧不进去,把螺丝里面清洁了一下,还是不行,只好另外找了颗螺丝代替,就好了,
5:机翼上连接机翼和机身的螺丝孔周围用电工胶布粘一圈,因为孔的周围在翅膀被撞击的时候,通过螺丝钉的传递,受力很大,容易损坏。另外,建议厂家把这颗螺丝换成塑料的,在翅膀撞击受力很大的情况下,让其断裂,使机翼和机身分离,减少损伤机身和翅膀的程度。
华科尔航模产品的外形设计比较吸引人,在飞行的过程中,感觉还是很稳定的,但希望在产品部件的做工质量上提高一步,不要再出现机身和翅膀衔接处,尺寸误差太大,能伸进指头的问题。

网友:
广州华科尔波音777滑翔机的初步飞行经验

上图看看

网友:
广州华科尔波音777滑翔机的初步飞行经验

大哥 快上图~~~我非常想看~~~

楼主:
广州华科尔波音777滑翔机的初步飞行经验

那个飞机号称能能完成横滚、翻跟头一类的特级动作,所以俺把它当特级机了,就把重心放前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