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楼主(2003-07-01):
太小了飞起来没劲,自己玩初级的可以做到一米八到两米翼展、用50到100米的牵引线,中级的两米二到两米五、襟副翼、用100到150米的牵引线,超级过瘾的可以考虑三米的、襟翼、副翼、空气刹车、150米以上的牵引线。不过越大越难携带和牵引起飞。如果是比赛用的话,就要根据比赛规则了。
以两米翼展为例,
机翼面积在42到45平方分米左右,只飞留空不飞距离和速度的话可以选用E385、NACA6409等较弯的翼型。都要飞的话可以选用E387、E193、E205等翼型。不要选用RG14、SD系列等层流翼型,尽管他们的理论性能要比前面那些好。可是由于翼型较为复杂且对制作精度和表面光滑度要求很高,自制很难达到要求,反而得不偿失影响了性能。机翼形状以梯形为佳。可以采用反箭型翼尖以提高空气动力效率及高速飞行的安定性,但制作难度也相应增加。机翼可以采用前缘蒙板与翼梁构成D型盒的结构,可以有足够的强度应付起飞和速度科目的小半径高速转向。如果只是飞留空,仅在翼根处蒙板的全木构架机翼也可以,适当缩小翼肋间距。如果有条件可以制作泡沫塑料核心的碳纤玻璃钢三明治结构的机翼,强度大但制作难度也较大且略重一些,对更大翼展的飞机更合适。上反角因人而异,越小飞机横向安定性越差、操纵性越好。可以采用一折、两折或三折上反角。从制作难度和强度考虑,通常都只采用一折的方案。初学者以4度为佳,有经验的模友可以减少到2至3度。副翼可以采用全翼展的,翼弦在30到35毫米左右,用有混控的遥控设备可以同时实现襟副翼和空气刹车。
机身总长通常是翼展的一半。当然尾力臂越长飞机越稳定,平尾和垂尾也可以越小减少阻力。但考虑到携带的方便,一半最好。因为机翼拆开成左右两片,正好可以和机身绑在一起携带。机头的长度可以在200毫米或更短,主要是用机头的遥控设备的重量去平衡尾翼的重量,达到不配重而保持整机重心的目的。机头与机身轴线可以有3度左右的下拉角,这样更符合空气动力学。机翼的安装角大概有一度到一度半。机身在可以放下接收机、电池舵机的情况下越细越好。可以购买成品碳纤或玻璃钢机身。
尾翼可以采用十字形、V形或T形方案。各有千秋,十字形结构简单;V形阻力小、常规降落不易损坏但需配有混控的遥控器、T形性能好且可防止进入深失速但结构较复杂。水平尾翼的面积在5平方分米左右,垂直尾翼的面积则在2平方分米左右。V形尾翼只要投影面积接近就可以了。T形布局的话可适当缩小垂尾面积。操纵面越大越好,因为滑翔机飞行速度慢,反应也较慢。可以采用全动尾翼。如果有副翼,垂尾不操纵也行。尾翼翼型的话想都不用想,NACA的对称翼型,6%厚度以下都行。甚至平板也行。
整机重心在平均翼弦的30%到35%之间,越小飞机越稳定。初学者可以用30%,有经验的可以用35%。
牵引钩的位置在重心前约3到8毫米。越后脱钩高度约高但其飞越难操纵。
整机飞行重量控制在400克左右,这样用五十米牵引线可以静气流飞到两分钟左右、一百米牵引线可以飞到4分钟左右。如果吃到上升气流就不好说了。我飞过20分钟以上。还是因为飞累了和担心接收机电力不足主动从上升气流团中拉出来。否则的话,半小时以上都有可能。当然飞滑翔机的乐趣就在寻找上升气流。
好了,啰啰嗦嗦嗦了一大堆。应该够你自己设计飞机了。
有问题在再单独回答吧。  你。

网友: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晕 我看不完啊   有没有图纸啊   麻烦上传一下  谢谢

楼主: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下面引用由天津航模新手2003/07/01 03:32pm 发表的内容:
晕 我看不完啊   有没有图纸啊   麻烦上传一下  谢谢
告诉你这些就是让你设计自己的飞机,按别人的图纸做太没个性了。
好像财神有个帖子有图纸。

网友: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问个问题,谢谢!V型尾翼必需配有混控的遥控器吗?难道火鸟-400的遥控器有混控系统???

网友: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受益匪浅哦

楼主: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下面引用由小问号2003/07/02 09:06am 发表的内容:
问个问题,谢谢!V型尾翼必需配有混控的遥控器吗?难道火鸟-400的遥控器有混控系统???
当你的V型尾翼要同时作为俯仰和左右操纵面使用时,就需要有混控的遥控设备。当然也可以通过某些特别的外置电路或机械结构实现混控。
火鸟的V型尾翼其实只作为左右方向的操纵面使用,所以完全不需要混控。
有些有副翼的滑翔机把左右方向操纵省了,只用作俯仰操纵。所以也不需要混控。

网友: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等我的图纸吧,我在做。

网友: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这个贴子最后由xuzn在 2003/07/23 04:29pm 编辑]

请问?jr3810怎样设置电动滑翔机的v形尾翼.谢谢!

楼主: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下面引用由xuzn2003/07/23 04:27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jr3810怎样设置电动滑翔机的v形尾翼.谢谢!
抱歉,我是Futaba的忠实用户。从没用过JR的设备除了舵机。

网友: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改变模式,从ACRO或HELE变到滑翔机就行了。

网友(2003-10-31):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RD6000怎么办呢?

网友(2004-04-03):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请问一下,我有一FUTBA 2通道遥控,能控制方向舵,升降舵,怎样才能让它再控制副翼,需要添加什么设备吗?       能侧飞那多爽!THANK YUE VERY MUCH!

网友(2004-05-18):
设计你自己的滑翔机

图纸啊

网友(2012-02-07):
标题

内容不错很值得学习

网友:
机身长度,学习了。

T尾正好说反了,就是因为它高,机翼大迎角的时候刚好进入机翼尾流,也严重失效,无法提供低头力矩才造成深失速。

网友:
馒头兄
RD6000可以的,我手头有中文说明书,需要的话可以站短我,传给你。
RD8000的说明也有。全中文。
PS:我把RD6000调成RD8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