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大家帮我想想这样行不行。

楼主(2003-07-17):
滑翔机的尾翼连杆我想不好用什么?
用木条子吧很软,用钢丝吧,好像重了点。我打算用一跟牢一点的线和橡皮筋
用橡皮筋来拉住尾翼,然后用线来拉。就是说一边用线拉。一边用橡皮筋拉。
线的另一头当然是舵机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成品的大滑翔机(2M)是用什么来作连杆的?

网友:
大家帮我想想这样行不行。

我见过有些廉价的电动小飞机就是用这个方法。由于这种连杆的刚性很差,只适用于小飞机。又由于舵机长期承受橡筋的负荷,耗电量会比较大,须特别留意飞行时间。

网友:
大家帮我想想这样行不行。

下面引用由ltt45112003/07/16 11:47pm 发表的内容:
滑翔机的尾翼连杆我想不好用什么?
用木条子吧很软,用钢丝吧,好像重了点。我打算用一跟牢一点的线和橡皮筋
用橡皮筋来拉住尾翼,然后用线来拉。就是说一边用线拉。一边用橡皮筋拉。
线的另一头当然是舵机。
...
通行做法:塑料管加钢索或空心钢丝.

网友:
大家帮我想想这样行不行。

用古筝或吉它上的一号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