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菜鸟级问题

楼主(2003-07-19):
我的电动
滑翔机
地面起飞飞不起来,手掷试飞机头下坠,如何处理?
该机采用双螺旋桨推进式,水平尾翼和垂尾只能手动微调。
请各位老大帮帮忙

网友A:
移动重心使重心后移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onion在 2003/07/18 11:09pm 编辑]
什么飞机?动力小的电动飞机手持起飞要小跑几步然后快速水平投出,这时应该能够起飞,不能飞起来也能够滑行一段距离,如果不行直接机头落地请检查机翼是否安装错误,我有一次就是安错了机翼方向没飞起来。当然记得电池一定要充足。这种飞机属于玩具类了,只要安装正确,不需要太大的调整应该能够飞起来。

网友:
1、检查起飞时候动力情况,动力不足也会失速下落
2、起飞的时候是否把动力推到最大,并且拉升降舵?

网友C:
用1MM的木片垫在机翼前缘下。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们,我试试你们的方法,准备找个合适的天气去试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