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关于室内飞艇的问题!

楼主(2003-08-18):
学校有两个室内飞艇。
其中小的一个长度大约2米多,听说要充整一瓶钢瓶氦气。请问这样的飞艇能带多重的吊篮?两个380
电机
在室内飞行足够吗?
谢谢!

网友A(2003-10-23):
两个380足够了,氦气你那边很便宜吗?氢气也可以的,

网友B:
氢气比较危险,要注意。

网友C:
有那位朋友知道哪里有的卖?
我想买

网友B:
问问高安可有

网友D(2003-11-24):
他们说新飞龙有

网友E(2004-06-20):
筋斗园园您好:我是搞飞艇的在网上看到您有也喜欢飞艇,你们学校有室内遥控飞艇,请问您那的室内遥控飞艇是那生产的,能给我发几张照片吗。
飞艇的载重和设计有关,首先是看干什么用?它和您的用途有关系,如果是玩的只考虑重力和升力的平衡,如果有商载你就必须将商载考虑进去了,另外影响升力的因素很多,比如大气温度对空气密度的影响等等。
具体问题你有兴趣可以聊。
qq345533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