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气引擎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3-06-28):
道涡喷的喷油原理是什么?喷头是什么样的?燃烧室的进气是怎样的?它是怎么保持油管内恒压的?另外启动时它是怎么预热的?怎样点火?
脉冲引擎怎样点火?可不可以自发进行燃烧?脉冲引擎有没有油门?可不可以用遥控器调整频率?
米格25用的是什么压气机?不莱特惠尼J-48引擎用在什么飞机上?

网友:

道涡喷的喷油原理是什么?
答:是利用油泵增压供油
喷头是什么样的?
答:是一个雾化喷头,最前段有一个螺旋气体混合器
燃烧室的进气是怎样的?
答: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它是怎么保持油管内恒压的?
答:同问题一
另外启动时它是怎么预热的?
答:用电动机启动,气流合适时候喷油点火
怎样点火?
答:同汽油机火花塞
脉冲引擎怎样点火?
答:用压缩空气从前面吹气,然后用火花塞点火!着了以后就可以停止供电
可不可以自发进行燃烧?
答:如果气温在油雾燃点当然可以
脉冲引擎有没有油门?
答:应该有!不过好像控制供油,不是气!(说错了不要打我PP)
可不可以用遥控器调整频率?
答:不可以!谐振周期和管子是固定的参数
米格25用的是什么压气机?
答:不明白你的问题
不莱特惠尼J-48引擎用在什么飞机上?
答:别考我这些,我也是菜鸟,不是Skunk Work

楼主:

“涡喷的喷油原理?”答非所问!详情请见引擎专区《燃烧室》后半部分。

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不好意思答错了

楼主:

没关系!

网友:

我要到青岛了,到了给你短信!嗬嗬

楼主:

为什么要到了才发?你到了我去接你,我们家离车站很近离码头也很近,你不会坐模型来吧!

网友:

呵呵!我坐的模型在离青岛13km的地方降落了,还没到.....

网友:

怎么不用模型火jian发射过去呢?那样快一点嘛!

楼主:

要快!就用我的电冰箱时空传送机!

网友:

你们要我到还是要我命呀?!

楼主:

没要你的命呀!现在只不过是3000年了!

网友:

!!!!!!!!!!!!!!!!!1
我又迟到了..............

楼主:

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