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j-66的零件图3

楼主(2003-10-25):
(无正文)

网友A(2003-12-01):
原来涡轮中间还有离心叶片?作用是吸入尾部空气为涡轮散热吧?

网友B:
上面是毛坯,没开孔,
下面是开了孔与做了动平衡的,开孔与不开孔价钱高一倍。。涡轮中间是加强筋,,,,

网友C:
第二张图片加工好的涡轮,从图上可以看到第二圈加强筋上打磨掉了两块,那是在做动力平衡时打磨掉的,中心六片小叶片它的作用是调整干扰气流用的,在涡轮旋转时中心会产生干扰气流使涡轮产生共震.

网友A:
空气动力学复杂得很。。。。。这涡轮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
不知道,象是铸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