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气高手请进

楼主(2003-10-26):
脉喷可以加自由涡轮吗????????????

网友A: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想不到的和技术暂时难以实现的事情~你说的自由涡轮~是指无外部驱动的前后联动涡轮吧?能加的话就得考虑单向阀门的气密性和位置~不然会影响传动轴的工作~一般是开在轴的两侧~

楼主:
谢了!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将单向阀门安装在前涡轮和后涡轮之间~跟主轴要对称~阀门要2个或以上~不然稳定性不好~阀门围绕着主轴安装~等于是一个单位的涡轮为两个单位的脉喷供气~这样才不影响气密性和稳定性

楼主:
最好能配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