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油

楼主(2003-11-15):
脉喷如何省油,请大家指教
1,可否用蒸发管
2,能否加压

网友A:
压缩比太低是脉喷耗油多的根本原因,任何技术上的改造作用都不大。

网友B(2005-04-08):
可否考虑供油的同时用另外的喷口加入水?在用油性燃料的时候应该不影响燃烧
而水在加热的时候变成水蒸气,提高了排出空气的总质量,这样是不是可以提高发动机的推力?间接的,相同推力情况下,是否可以这样减少油料消耗?

网友A:
很好的思路。要解决的一是如何保证加水后能正常燃烧,二是喷水装置要简单可靠。不过省了油未必省了重量,增加的水可能不比省的油轻。

网友B:
现在油贵,省一点是一点:)脉喷可不省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