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涡喷上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3-11-22):
这是干嘛用的?
本主题由 论坛老模友 于 2023-12-8 10:15 审核通过

网友:
象是启动设备一样

网友A:
好象不是启动用的我知道那个有液晶屏的是接在遥控器上的用来监控发动机工作的
中间的好象是ECU
下面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最下面的大概是温度计(热电偶)

网友C:
以上图的部件分别是
左开始
两个电磁阀,一个控燃料一个控燃气,一个显示终端,显示转速,压力,温度 ,一个ecu在自控发动机温度,点火,停车用,
最下面就是热电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