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制作

楼主(2003-06-30):
其实涡喷的制作并不难,难在提高它的运行效率,难在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难在单片机控制,但对于模型,似乎前两点并不太重要,而单片机控制,我已测试通过了一个51程序,可是没有机机来试!
看看老外的一此东东。
动平衡测试
高压电点火装置

网友:

单片机具体起什么作用?

楼主:

涡喷的起动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为控制比较难以启动,
而用在动行过程中,单片机可以替你完好的控制发动机的状态,最典型的:当出口温度过高时,你的宝贝机机铁定完蛋,如果你使用有ECU,它的单片机会把检测到的出口温度反映到油泵,减少油泵泵油量,从而达到稳定涡轮温度的作用。
当然,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楼主:

这么多人看,怎么就没有一个人说话啊!?

网友:

我们对这个了解不多,都在听您说呢~呵呵

网友:

为什么不用好材料,让其保持这个温度!温度越高,推力越大呀!
你还是解释的太粗略啦!
你没有涡喷,有很多数据还不知道,就有控制电路!!!!
FD/64也要很复杂的电子设备吗!好象不是吆!

楼主:

我会在修好扫描仪后传一些好东东上来!
程序只有一个构架,具体数据要调整!
早期的机机的确没的控制线路,所以启动和控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不是涡喷都得要ECU的。

网友:

扫描仪快换个新的吧!向你推荐Benq5300U,3D扫描栩栩如生!

楼主:

这可是公家货,我可不会自己去换呢!

网友:

有一点错误,首先,喷气发动机喷口温度越高,该发动机效率就越低,其推力就越小。因此设法降低出口的温度和压力是发动机效率的一个指标。
喷气发动机冷却空气与燃烧空气比例是3:1,因此纯粹燃烧温度太高,效率很低,能量只能转化为大量的热辐射。

网友:

有一点错误错误,效率低,推力不一定小,因为功率也增加了!

网友:

拜托!老大,所说的当然是同样的耗油量了,

网友:

哇....!我不是白痴!我还能不知到,要是同蚝油量,按上面那句话,有汽油喷灯就行了,还要涡喷干吗!

网友(2003-11-21):

高,高,都是高手,鸡鸡能飞就行,哪管什么单片机,电子设备。
咱们中国的年轻人可不是个个都富翁!你们这些话把我吓得半死,我还以为整个鸡鸡都布满了电子管,处理器,感应器,红处线,或是GPRS自动导航,,,,,
还要不要来个弹射坐椅?我看见一些飞行片断,他们用电机转动风扇,输入燃气预热。接上火花线路,鸡鸡就轰鸣了,,然后就上天了!至于涡喷寿命问题,如果是自制的,坏了还可以再造呗,反正自制的也不是很贵,人家用木头也得做出压气机来。我们呐?光在这里斗嘴?为什么咱们的战机要大部份仿制或进口苏联?不错,清华和北大空气动力学系和飞行器设计专业是有不少才子,可惜,,,,哎!恕我无理,在下并不是什么某名牌大学的才子,只是区区一打工仔,但我也想做涡喷,这并不是体现我是天才式的聪明人,这是我的兴趣爱好!反正我天天泡网络,我想何不干点别的有趣味的事情?不让自己在网络里沉沦(网络一直吸引着我,我被迷得花了不少银子)大家还是不要口口声声的说一些“牛顿定律”“功率”“矢量运动”或“红外线”之类的术语,,,如果有好的资料,好的建议,好的主意,哪怕是坏的主意,都拿出来。。。

网友(2003-12-21):

下面那个不像是单片机,像是个升压器

网友:

Redsun老兄,你的做好了吗?最近很是郁闷,,,,也很怕这东西,毕竟难啊!没看见一个人做好的,
大家做好了拿出来看看嘛,不会是又要商业化?保密?

网友:

ge,pw和rr公司千方百计想提高EGT,难道就是为了降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