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油料的喷气发动机好猛啊,有没有人用打火机气体做的, ...
烧油料的喷气发动机好猛啊,有没有人用打火机气体做的,会不会“温柔”些?

楼主(2003-11-26):
烧油料的喷气
发动机
好猛啊,有没有人用打火机气体做喷气发动机的?会不会“温柔”些?

网友A:
点火时可以用一下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雪上飞在 2003/12/01 00:10am 编辑]
说实话,我很怕玩这些东西,气体燃料很危险,而且还要充装在高压钢瓶里,
万一,,,,,,只怕万一!万一不慎爆炸,岂不呜呼哀哉?还有一个危险,就是高速运转的涡轮和轴,这家伙听说飞出来跟AK步枪的子弹一样!不过我也想过,就是用气体启动时,把钢瓶放在远处比较隐蔽的地方,用长长的导管接过来。机器运转时,人站在轮盘辐射的圈外,虽然我在使用磨光机的时候,里面的铁散热器叶轮也有两万多转,但我觉得那是工厂经过测试制造出来的就比较安全,如果我们DIY涡喷,恐怕安全也是个问题!最怕的就是涡喷内部爆炸,而人又要接近涡喷才能启动!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尽量不要使用气体燃料或是极易燃烧彭胀的燃料!

网友A:
用成品改造的涡轮经过平衡后不会那么容易飞出来的,不过你自己焊的就不好说了
有一个老外的网页上他做的涡轮发动机就是烧气的还可以用来冷却啤酒

网友C(2005-01-11):
好像早期的模型涡喷是用气,(丙烷),后来更新换代改进成用油,老兄又想改回去?
只要是不好控制进气量,比较危险。丙烷的压力不是很大。0.25MP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