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请教几个diy涡轮的问题。

楼主(2003-12-03):
1.涡轮引擎上有集成电路,一般是控制那些方面的?
2.油嘴,燃烧室喷油哪个,能用摩托车上的吗?
3.喷出来的气流起码有两千度吧?   飞机尾部外壳是怎么样保护的?
谢谢!

网友:

集成电路一般是控制转速,温度,显示内部气压,油路!还有一些,,我也不知!
油不是先雾化再进入燃烧室的,摩托车上的化油器要有吸力才能雾化,涡喷没有吸力,只有压力!涡喷燃油靠燃烧室的火焰把油管加热,油一碰到高温油管就蒸发成蒸汽,就能点燃了,所以启动时要先用气体燃料预热!具体油路你看看图就知道了!其实涡喷跟酒精喷灯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是多了个压气轮和带动压气轮的涡轮!当然具体结构要比较复杂!
喷出来的气流应该没有两千度,两千度铁和钢早就融化了!大概八九百度,或是六七百度!

网友:

六百度左右
用热电偶测温度超过800-1000就自动停车切断油路

网友:

你有没有常识,油是靠加热才变成气再燃烧的吗?
你见过给汽车喷漆的喷枪没,它没有加热也一样可以吹成雾状。
喷气机内的气化总的来说和汽车没大的区别,只是没学过机器的人分不出来罢了。
也是高速气体通过一个小的喇叭口,在喇叭口最细的地方喷油,油出来后就会成雾状
喷发中的简易得多,因为高速空气是现成的,不像汽车要创造这样的条件

网友:

请注意一点最重要的是气化与雾化是截然不同的气化是在高温的做用下将燃料油由液体变成气体分子形式这样燃烧速度更快燃烧更充分
而雾化只是将液体的燃料在高速气流的作用下变成小的粒子与空气充分混合

网友:

那个abing,你对模型涡喷一点都不了解!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航空发动机,那我无话可说,因为我没上过什么航空航天大学!你想想,如果要在一个小小的模型飞机上加上雾化器加喷枪,那有多重?技术有多复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简单一点?目前我们只能按照外国佬设计的蒸发管技术来做,目前也只有这种燃油方式最简单最有效,除非你设计出了更好效率更高的燃油系统,那我听你的!我相信那些外国佬设计的不是白痴学问!谁叫它不是我们中国人先设计的呢?

网友:

哪来的两千度啊??偶那带加力燃烧室的YF-21最高也只有1200~还是用的真正的航空煤油呢……如果有条件~喷管的材料一般用环氧石墨、高碳铝钛合金~不过没有条件的话~用一般的铝合金就凑合了~当然~得厚点。最笨的办法就是用风筒(吹头发的那种)
里面的隔热纸那种材料吧~(只限用来保护喷管)

网友:

不好意思,好像是我搞错了。不过大型喷气发动机是用这个方法雾化的。我有军机发动机的一些资料,上面是这样说的。

网友:

哦,,原来啊,原来阁下是航空发动机设计所的,希望你为咱中国争光,超过米高扬或苏霍伊设计局,,造出咱中国的先进战机来..其实我也说错了,至于这种蒸发管技术,听说早期是在煤油喷灯里的,,喷灯是哪国先设计的我就无从知道了,,,,,各位讲讲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网友:

蒸发管的在航空发动机里就有,著名的协和号,用的奥林巴斯发动机就是蒸发管的

网友:

我不是什么设计员,我现在还是在读的大学生,只是对无人机很感兴趣而已。爱好的几年,不过没资金做。
我看了很多的你们做的东西的图片,和大型军机的发动机的结构有很大的差别。关键在燃烧室致冷和油料的供给上,或许军机上的简单得多,而且效果应该也要好些。
你们为什么不试试。

网友:

你也对无人机感兴趣啊!我也是!
能留下你的qq吗?

网友:

蒋兄:EGT(涡轮前燃气温度)可能只有8-900度,但是燃烧室的主燃区绝对有1900度以上!
还有,您的那个YF-21的加力燃烧室的喷口是可变的吗?能保证足够的总压恢复系数吗?

网友(2005-04-08):
第6楼   说的好啊

网友:
气流速度较快利用流过在喷口产生得负压也可使燃料雾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