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ZZF要看的涡喷内部油管图

楼主(2003-06-30):
微型涡喷一般采用耗尽式润滑油供给方式,

网友:

非常感谢!能不能再拆分一下呀?看不懂5555555
另外“耗尽式润滑油”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非循环使用,没了就没了,喷走了?它是不是用压气机产生的压力增压?

楼主:

对滑油的确是由压气机产生的压力来压入滑油的,当然,我认为还是油泵好!
微涡喷如果采用循环结果会使结构复杂化。
有很多前辈考虑过这些了,如果有好的想法,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

让我心思一下!

网友:

是啊!微型密封轴承成本太高了,不过有一个好处可不部造成干油,损坏机器。曾经听说过喷气发动机12秒无滑油就会彻底报废。因此耗尽式似乎存在一定的风险。我想50小时反厂一次也是这个类似原因吧

网友:

国产密封轴承一定11.59秒就玩完!!!

网友:

国产能做到如此精确也不得了了

网友:

呵呵!

网友(2003-12-01):

搞不懂它是怎么用升压空气压润滑油的,
轴套不是密封的吗?各位有没有润滑油的油路图提供,,,,我请你们喝酒!

网友:

一般涡喷润滑有两种
一是燃料与润滑分开,
二目前最流行是按比列加在燃料油里,这样可省一个油箱与管线还有增效。
油路就是图那样而已 ,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还有轴承不密封。。。是油雾润滑

网友:

还是搞不懂它怎么把润滑油压雾化,不用雾化行不行?真接在轴套上钻个孔焊接上油管然后供润滑油行吗?这张图燃油系统虽搞懂了,但润滑油系统我还一直以为是轴套前面的那根小管直接向轴承滴油的,燃烧室那一列最前面的分成两叉叉的那根小管是用来供启动用气体的还是润滑油入口?请大侠不吝赐教啊!

网友:

还有这张图我也思考得很是郁闷!!!第10部份,轴和轴套间隙里的那锯齿状的东西具体作用是什么啊?是不是就和润滑系统有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edapplegp在 2003/12/02 07:45pm 编辑]

看看以前贴的图就知道啦那是一个弹簧
看到38部分了吗那是一个套它前部用弹簧推着

网友:

弹簧???天!!!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