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算法??

楼主(2003-12-04):
大家知道中间那个锥形的管展开后是一面扇形,,,,
但如果这锥形管大小头的直径和管长度要求固定的尺寸,
那扇形尺寸应该怎么计算才能卷成规定的锥形管?

网友:
你说的实际上是一个扇环而不是一个扇形。计算扇环的公式不好用中文描述,所以为你提供以下公式。如有疑问请联系我。qq:40247605
扇形面积公式:
3.1415926*半径*弧长

网友A:
看初三几何书

网友B:
你用一张纸卷一个再展开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if: 锥管小头直径为d
大头直径为D
管长度为L
则:
展开后扇环角度a=180(D+d)/L,
内圆半径r=2Ld/(D+d)
外圆直径R=2LD/(D+d)
对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雪上飞在 2003/12/10 03:29pm 编辑]
就是这个图形,关键要算出内圆和外圆,还有角度,
flyshark 兄弟提的公式我会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