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选材

楼主(2003-12-06):
有那位对涡喷的选材有研究,请问用Cr26M01 国材 是否可行,膨胀系数:0.00000834
弹 :2.01800MPa

网友A(2004-10-06):
主要是热态时的强度(600~800度)

网友B:
316就行,微喷的涡轮前温度一般也就是800K,如果不放心,可再电镀一层三氧化钼(一种耐高潮,抗烧蚀,抗氧化,可在1500℃下稳定工作,并且融热性能非常好的金属型陶瓷材料),一些汽车修理厂就可以进行电镀,不过电镀后需打磨,可尝试抛光粉。一般汽修厂电镀一次大约40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