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气机的中轴的润滑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3-12-07):
有高手看到,帮个忙,告诉我喷气机中的中轴润滑如何实现。最好有图说明,不过,用文字能讲清楚也行。
wordend@tom.com

网友A:
有两种方式:1循环式,2耗尽式
1循环式是指润滑油在油泵的作用下经进油管进入轴承套内再经回油管回到油池
2耗尽式是指润滑油只是在油泵的作用下经进油管进入轴承套然后经轴承套上的泄油孔进入燃烧室参与燃烧
目前比较先进的方法是将润滑油与燃油按比例混合在燃油泵的做用下经进油管进入轴承套在经回油管及燃油注射系统注入燃烧室经蒸发管蒸发后燃烧

网友B:
循环式和配比式都要密封轴承啊,,哎,不太经济!

网友A:
轴承是不用密封的你可以在轴的前后端安装密封环就可以了

网友B:
用密封环阻力会不会很大啊?

楼主:
我最优考虑的还是循环的,但是我想了很多的办法,都不能解决轻小但又无多少消耗的油封。

网友A:
你去修增压器的地方看一看就知道了那种密封方式既轻巧阻力又小

网友C(2004-05-07):
在轴承支架上打一小孔,然后用油泵压进去!

楼主:
我现在想到了更好的办法了,和惠州大龙头想的差不多,只是将一个离心式油泵做在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