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

楼主(2003-12-08):
(无正文)

网友:

这样做平衡能行吗?
这个叶轮也不好加工啊!

网友:

我觉得只这样做一下平衡也不太行,还要让它转起来再测, redapplegp兄弟,你的涡轮增压器怎么样了?我上次说的涡轮增压器涡轮叶片好像是顺着轴方向的,不是这种斜面的,你回去看了怎么样?我说的对吗?

楼主:

我的涡轮增压器送去修的时候打开一看油封全坏了修不了啦,只好再去找个好点的。
你好好想一下涡轮增压器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了,它也是靠涡轮驱动压气轮的,所以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涡轮增压器的涡轮多了一部分径向叶片,只要把径向叶片切去就可以了

网友:

涡轮增压器的原理我知道,但它的气流路径不是跟涡喷一样的,所以叶片也肯定不一样啦!你是说涡轮的叶片是跟这一样的斜面的?只是多了径向叶片?增压器压气轮倒可以,怕就怕增压器的涡轮不能用,我得搞个来看看,看看能不能改装!

网友:

涡轮增压器的涡轮不能用的,压气轮是可以的.但压气轮有大有小,要买还的根据涡喷推力设计来定.

网友:

啊?真不能用?我料想就不能用,,,那这可麻烦了,要用什么材料才能做涡轮?

楼主:

你们最好是找一个看看,我怎么看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zm701122在 2003/12/13 08:07pm 编辑]

先不说外型,大不分涡轮增压器的涡轮是铝合金的,如涡轮材料选用K18镍基铸造高温合金,工作温度为850℃,这样的可以使用但是最主要还是他的外形不适合涡喷用的,你仔细看看涡轮增压器的原理图,看看涡轮气流导入的方向就明白了,

网友:

从结构上来说,用来做外置燃烧室涡喷发动机结构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想做类似商品机那样,可能需要自己加工了。

网友:

外置燃烧室的涡喷体积会很大很重啊,,,也不美观,
我想做的是能装在飞机上的,能让模型战斗机飞起来的!不然,涡喷做了没多大意义,好比是修涡轮增压器一样!

网友(2004-10-06):
redapplegp  在 2003-12-8 11:54 PM 发表:

我个人观点
轴应该制作成过度轴,减轻重量!!

平衡可以找刀片,刃口向上,水平固定。(两片)
轴可以在两片刀口上走,当任何位置(叶片)都可以停,就做到家了,精度较高
小弟不才!!

网友(2005-09-01):
引用 网友A:

你那样根本不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id1155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