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的进入

楼主(2003-12-08):
(无正文)

网友:

jetfire说是把润滑油压雾化,然后进入轴承,,,,
这怎么个雾化法?我怀疑他在瞎编!或是把其它不同型号的结构混在一起谈了!

楼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雾化
这个人我不喜欢他,上次在帖子里我说让他发轴的图纸过来,我做一个试一试,他到发了一个图来,不过我怎么看也看不出是什么发动机的,并且说了个我找不到的材料,我准备过两天按图车一个看看

网友:

涡喷润滑一般是采用耗尽的方法,一般是单独共供油.要做成循环的是不行的.

楼主:

我觉的也是

网友:

szm701122 老兄,看样子你最有进展,资料也很多!如果不商业化,你跟哥们说说润滑油的油路,还有其它一些知识,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很保密似的。只有redapplegp一个人肯说!至于我嘛,我是个明白人,我很多都不懂,如果我懂的,我肯定会跟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人说个清楚!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zm701122在 2003/12/24 04:4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雪上飞2003/12/10 03:41pm 发表的内容:
jetfire说是把润滑油压雾化,然后进入轴承,,,,
这怎么个雾化法?我怀疑他在瞎编!或是把其它不同型号的结构混在一起谈了!
唉,算了,,,,,,,有些东东,谈多了人家不理解还以为是误导他,
,模型涡喷的油路就那么简单,,,一个环管,非要拿去同专业的发动机比较,并且老认为这样做不可能,,,那也没办法,,,好好想一下发动机在工作状态时的温度压力。要么做个最简单的试验,拿一个细管,,里面通油油,然后中间经过煤气灶的火焰,看看那头出来的是什么东东,如果一些只要有一点专业知识东东,要这样打比方说才明白,做涡喷的路还长着了,,,,,,,,
至于有些爱好者,找不到材料的型号,,肯动脑子去书店查一下,国际标准牌号都有得对照,,,在加工业不发达的小地方找不到,并不代表国内没有,在湖南株洲的小店也就卖18元一公斤,,40crnimo,超高强度耐高温调质合金钢,比316不锈钢还便宜  如果连材料寻找都要要说得那么细,,一台涡 喷的细节不知该说几本书了。
想做涡喷的,建议看下如何一些有关如下知识的书再来论可能会好一些,,
.轴承与润滑原理,2,油品,,化工原理,物理化学,动设备安装,国内外材料对照手册,焊接工艺,公差理论,发动机原理,金工手册,车工手册,,空气动力学,,,如果有关这些内容的书都没全部看一下,哪怕是翻过,,对做涡喷的都有极大的帮助。

网友:

油路我倒知道,如果是那种润滑油和燃油分开式的涡喷呢?
你说润滑油怎么雾化?还有那种合金钢材料,人家都是成吨卖的,爱好者制作都是车根轴或做一个涡轮,你说要用多少?这个网站,一公斤才四元,,,四元倒不是问题,但哪去找零卖的店啊,http://www.zhsq.cn/qyzb/ygl/syjx.htm

网友:

混合式是先进的方式,就象普通的压燃式一样,为何么加蓖麻油,那东东主要功能是润滑,对于模型用的机来说,能省一个润滑用的油泵与油箱何乐而不为呢。。????
雾化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试验,油品在高温下自然就变成了气化成雾状,,,,油雾润滑才能保证轴的高速运行,这些在专业书上都能找到。材料多找找零卖的都能找到,找不到的材料在网上查它属性,性能,找到能替换的就行了,保证基本属性就行了,不能保证的,在工作时改变工作条件,就可以了。不是做来卖商品,没必要按商业要求那么严格,自己明白在试车时注意就行了。

网友(2004-10-06):
请教:
油管有2根???还是1根(去轴承)

网友:
jetfire  在 2003-12-24 12:08 AM 发表:

混合式是先进的方式,就象普通的压燃式一样,为何么加蓖麻油,那东东主要功能是润滑,对于模型用的机来说,能省一个润滑用的油泵与油箱何乐而不为呢。。????
雾化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试验,油品在高温下自然就 ...

我认为分离式更适用在涡喷上:首先说一下,2冲程汽油机是混合式的(当然模动也是)但不是先进的形式。有以下问题:
1)涡轮轴高速运转轴承需要润滑、冷却,在某种意义上冷却更重要(当然是有润滑的)
2)混合式是先经过轴承,再用油管(或某种方式??)导到燃烧室???(我看见的老外涡喷都有3根管子:燃油、滑油、gas)

网友:
使用陶瓷轴承+滴油式润滑.国外的陶瓷轴承一般能保证在转速为12万转和300度的温度时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