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工艺

楼主(2003-12-23):
用点焊能不能焊两块互相垂直的板材?

楼主:
不行吗?
还是没人知道?

网友A:
你需要一个形状复杂的夹头,然后处理好表面,电流足够大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你把其中一块折出一条边不就得拉。

网友C:
或者直接用电镀合金的方法,只要把握好,也可能得到不错的强度

网友D:
当然能.
要看达到十么样的焊接要求.(强度.材质.焊接面的接触面积......)

网友E:
那种触碰式焊接应该可以,如果不可以你去买那种火弧式焊接,
焊接不锈钢可以去买氩弧焊机,小的电子式只要八九百元,加一个氩气小钢瓶两百元,大的线圈式要一千六百元左右,大气瓶一个四百多元,做涡喷用小的就行了,
要不然买个二手的,便宜,反正你又不是工业上的焊接工作!

楼主: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