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不明白?

楼主(2003-12-31):
[这个贴子最后由raptor在 2003/12/31 12:42pm 编辑]

尾喷口为什么有个洞?真的大发动机上都是尖的或者连续的。
因为有个洞的话,燃气会在这里形成回流区,降低推力的。
如果必须有个洞的话,真正的发动机会从压气机引气从这个洞当中喷出去,形成引射
反而推力有好处。

网友:

我也不明白为何模喷这里要有个孔,很奇怪,值得研究

楼主:

还有,蒸发管做那么长,对燃烧室的容热强度有很大的影响的!
一定要那么长吗?

网友:

因为有内外函道之分啊~

楼主:

你以为双转子啊,哪里来的内外涵道啊!!!
别蒙人了

网友:

又不是只有双转子才有

网友:

哪个洞不是故意要做个洞。
没有尾锥也是可以的, 但推力要下降一点。尾锥做成真正圆锥也可以, 但推力未必提高更多,而结构重量和整机长度都增加了, 所以一般做成截锥形。
还有搞复杂点, 做成曲线回转体的, 但实用价值和截锥体一样而工艺复杂。小发动机中都不用了。

网友(2004-02-04):

下面引用由将澜逸2004/01/13 00:35am 发表的内容:
因为有内外函道之分啊~
不错,那个小洞应该是高温喷口(内函道燃烧喷口),
这种结构可以可借外函道迅速带走热量,同时构造比较简单,一般用在微型涡轮风扇发动机中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kepu.com.cn/gb/beyond/aviation/knowledge/kno2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