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轴流加一级离心结构的涡喷

楼主(2004-01-03):
这个图片可能对想要自己设计轴流的同志有帮助

网友:

是真的吗?两极压气机没有导向器?奇怪哦
可以参照通用电气J-69.

楼主:

当然有!认真看看!

网友:

看到了:)
还有个问题,压气机出口绕了多少个圈才到燃烧室啊,浪费哦

网友:

对比图纸看了一下,发现它用的涡轮好像是离心涡轮,不知道对不?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发动机看起来怎么像亨舍尔做的第一台涡喷啊?

网友(2004-05-29):

好像是美国GT101,用于汽车的
燃烧室绕好多圈是为了充分利用热能预热进入燃烧室的空气
提高整体效率

网友:

这不能叫做涡喷 应该叫涡轴发动机才对 哪有涡喷用那么大涡轮的啊

网友(2004-07-04):

嗯,不错,可就是从压气机到燃烧室的那些导气管太复\杂,有点糊,不过自有它的用处,还有,涡轮有点奇怪,离心涡轮,第一次见.

网友:

直径好大哦.不如轴流的修长,好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ncedone2004/07/04 09:19am 发表的内容:
嗯,不错,可就是从压气机到燃烧室的那些导气管太复\杂,有点糊,不过自有它的用处,还有,涡轮有点奇怪,离心涡轮,第一次见.
这是涡轮轴发动机,用于输出轴功率而不是喷气推力,不同的用途决定了不同的结构。另外,涡轮不是离心的,是径向涡轮,在涡轮增压器上用得很多。对低压比的小型涡轮,径向比轴流更合适。

网友:

回热式涡轴,它的涡轮是离心式的。估计功率不大。基本和M1上的发动机的型式相同。

网友(2004-09-19):


网友:
这不是涡轴!

因为缺少动力涡轮,而且这种燃汽由涡轮外沿向内运动的涡轮不适于动力涡轮,随转速提高,燃气向涡轮传递能量也减少,看看西屋电气的汽轮机径向动力涡轮就会明白,而且,在这种由外向内的径向涡轮中,由于流体截面减少,燃气会加速向外喷出,传递到涡轮上的能量会进一步减少,因此这只能是涡喷机。

网友A:
这张是HeS 3B 离心式喷气发动机结构图,早期的的德国货.是装在he178上用做实验喷气动力引擎的可行性的,论年龄恐怕论坛里的所有人都要叫他爷爷了.仔细看.没啥意思.

[ Last edited by missile on 2004-9-26 at 18:03 ]

网友(2005-05-28):
这种涡轮应该叫向心涡轮,而不是离心涡轮!

网友:
好象是个燃气轮机......挖脑子.

网友(2006-06-02):
呃!!!
有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张是HeS 3B 离心式喷气发动机结构图,早期的的德国货.是装在he178上用做实验喷气动力引擎的可行性的,论年龄恐怕论坛里的所有人都要叫他爷爷了.仔细看.没啥意思.

[ Last edited by missile on 2004-9-26 at 18:03 ]

根本就不是装在he178上用做实验喷气动力引擎的可行性的,而是装在Me262上的

网友B(2006-07-28):
是径向涡轮,这种只在小型机上用

网友C(2006-10-02):
   太好了,改善了进气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