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器件热处理过吗?

楼主(2004-01-09):
我估计你们绝对没有进行热处理,不过我可以给你们推荐一种最适合你们的处理方法。用自制的高频热处理机可以满足你们加工任何形状器件的需要,由于是使用电的东西所以使用和维护都比较简单。一般来说,只要能制作出能产生高频涡流,能承受大电流,高电压的设备就可以,关键难点是在处理过程上,我知道这里的朋友能完全弄懂《金相学》的很少,在这里,我告诉大家一些简单的方法:先做好一个更你将要加工的器件外形相近的铜线圈,这个是用来通电产生涡流的,一般来说线圈大小是该器件外形的等比例放大,主要是为了使产生的涡流热能均匀作用在器件上。关于温度控制:由于用于测量高温的工具都很昂贵,我们没有办法来采购,但是我们可以使用确定温度来加热,以达到处理的目的,我们知道一般来说热处理金属器件时,金属的实际温度一般都高于金属理论热加工温度的50-80摄氏度(如果加热时间越短,那么这个温度还可以提高。)。我们可以先使用一些中碳钢来试验一下,让实验材料在线圈中匀速前进(一般以 n*10cm/分为单位),经过多次试验以后得到一个能使我们的机器把金属器件加热到合适温度的时间刻度,一般来说热处理层厚度应该在3毫米以上(注意:器件加热处理后,其热处理层厚度应当不小于1毫米,主要是热加工可能导致器件小量的变形,应该为校正这些变形留下一些加工余量)。这样处理以后,由于器件中心部位的材料组织状态并没有改变,只是表面强度增加,具有较好的抗冲击性和赖磨性(虽然加工的温度不是很准确,但是由于采用表面处理技术,弥补了这一不足),这样的性能又正好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需要的。
这里我们只介绍思路和方法,不能向大家提供更多的技术设备信息(没准备好 :(  )请大家原谅。不过我想有了这些思路有不少朋友自己也可以制作自己的小型表面热处理设备了。

网友:

高频电磁热处理设备的高频线圈驱动部分是否可以用目前家用的电磁炉的驱动电路来改装,而且价钱很便宜,几十块钱就行了。线圈可以根据需要自行绕制。

网友:

好主意!

网友:

有同志对热处理在行吗?

网友:

我没弄过,改天找本书看看才行。有志同道合的吗?

网友:

我有书,学过,但不太好:)

楼主:

这篇帖子是我的一个好友用我的号发的,他根本不喜欢模型,但是他对金相学十分精通,以前是长钢的烧钢工。有问题发给我,我可以代你们问他。
E-mail:hnygah@sina.com

网友:

热处理相当的麻烦。 自个弄很难弄好, 一般的做退火处理容易些。不如搞表面处理, 比如渗碳渗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