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喷气发动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4-02-16):
3天晚上都在考虑喷气发动机工作原理,也没有弄明白。
1、压气是需要动力的,用什么方法将混合气体压缩到燃烧室呢?难道用一个压缩机吗?动力呢,把大量气体压进去可不容易啊。
2、燃烧室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燃烧时是否在常压下燃烧?
3、连续燃烧会不会把油箱点燃了呢?
感谢回答。

网友:

回答:
1, 使用压气机将空气压进燃烧室, 其动力来源于与压气机相连接的涡轮。在双轴或者多轴系统中, 同一根轴上的压气机驱动力来自同一根轴上的涡轮。现代涡喷都采用叶轮机构做压气机, 又可分为离心式叶轮压气机和轴流式叶轮压气机。当然还有中间类型的了。
早期还有一种用活塞式压气机, 就是常规原理的活塞式内燃机驱动空压机压气, 然后压缩空气和燃油混合后燃烧驱动涡轮对外做功。这种发动机也有翻译成“自由活塞燃气轮机”的, 这里压气机和涡轮是分开的。
2, 和活塞式发动机的密闭式燃烧不同的是, 涡轮发动机的燃烧室是开放的, 其保持压力的阻力就是对外做功的力(喷气或者对外做功的涡轮)和对内做功的力(驱动压气机)。
涡轮发动机的涡轮的做功力就是来源与燃烧室和尾喷管之间的气压的压力差。如果两者压力相等, 涡轮将不运转,自然谈不上带动压气机工作了。
所以燃烧室不是在常压也不是在低压下工作而是在高压下工作。通常的情况下是其压力越高,输出功率越强而且效率也比较高。
3, 燃烧室燃烧区的温度是很高的, 有的大发动机中甚至接近钢铁的熔点, 之所以没熔化是由于燃烧室壁面全部是经过冷却的。冷却的空气部分就是参与燃烧的压缩气本身,另外部分是从压气机进来的空气有一部分不参与燃烧, 直接冷却燃烧室壁面而后和燃烧后的产物混合驱动涡轮。
由于燃烧区温度很高, 热辐射很强, 所以尽管火焰没有直接接触发动机壳体, 火焰的热辐射也可以将发动机壳体烤热导致结构失效, 所以发动机壳体也是要用空气冷却的。通常是压气机进来的空气同时冷却发动机壳体的内壁和燃烧室的外壁。这里通过结构的热传导倒是次要的了。
经过有效的冷却, 燃烧室的高温是不会传到油箱的。这实际和活塞式内燃机是一样的。严格的说活塞机的燃烧温度还高于涡轮机呢。

楼主:

谢谢begun的回答。
那么启动时是否先需要外部动力推动涡轮转动,以达到可以工作的转速呢。
另外,涡喷的动力控制是靠进气控制/转速控制还是燃料控制呢?
通常燃料汽化的方法是什么啊?
涡喷的进气口有没有气门控制呢?好象脉喷有个钢片的单向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