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喷启动时,是否需要气泵啊?

楼主(2004-02-24):
最初的工作状态是如何启动的呢?

网友A:
对 需要气泵打入空气进行混合
爆燃后依靠喷出气体的惯性产生负压完成吸气。 我现在搞不懂的是脉喷到底有没有压缩过程,如果有的化是怎么完成的,压缩比大约多少?

网友B:
脉喷的启动是需要压缩空气的,一方面是把单向阀簧打开,另一方面利用负压原理雾化燃料,通过单向阀把混合气体送入燃烧室。
楼上的,我也是北京的。脉喷也是有压缩的,就是压缩效率很低,所以脉喷的效率也不高。

楼主:
不对吧,具资料和其他专家介绍,脉喷是没有压缩的,这也是脉喷效率低的原因。

网友B:
脉喷就是脉冲喷气,实际发动机的喷射是间歇式的。当喷射后的负压把混合气体吸入后,负压逐渐减弱,尾喷管的部分高温气体被大气压压回燃烧室,使得燃烧室的压力增高,高温尾气遇到混合气体后爆燃,爆燃压力关闭单向阀,形成新的周期喷射。
脉喷的压缩就是在高温尾气向燃烧室回流时候,这是一种流体惯性形成的压缩,所以压缩的效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