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脉喷点火的建议:或者谁设计一个点火装置

楼主(2004-02-25):
电子点火还是别的?
如果是电子点火,要考虑频率吗?胡乱点火还是控制点火呢(根据进气筏做开关)?

网友:

不需要考虑频率,只要一高能产生高压的电子线路就可以了。
不要太执谜脉喷,我花了不少时间做出来,与我所想的差远了!!

网友(2005-01-05):
文字 买一个摩托车用的直流点火器

网友:
胡乱点火就行

网友:
redsun390  在 2004-2-25 09:05 PM 发表:

不需要考虑频率,只要一高能产生高压的电子线路就可以了。
不要太执谜脉喷,我花了不少时间做出来,与我所想的差远了!!

推力不够还是别的什么因素?

网友(2005-03-18):
我给你配!35元一个,你出邮资!

网友:
哈哈    要有频率,

网友:
那家伙只需要在起动时要点火,起动后整个尾喷管都会烧红,他自己就会点火,用不着你再去点;除非你的设计有问题!

网友(2005-04-21):
有道理。热火头就是这样的,起动时加热,正常工作后就不用再通电了。

网友(2005-06-05):
用CDI点火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