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4-02-28):
这玩艺是用来干什么的,谁知道?

网友:

是涡桨发动机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呆宝2004/02/28 07:30pm 发表的内容:
是涡桨发动机吧!
是燃汽轮机!!

网友:

Turbo Prop, 没装螺旋桨。
后面是个普通的微型涡喷, 进气口在最后面。 中间灰色两侧有红色盖板(或者是管道内壁红色)的是动力涡轮, 依靠涡喷的排气工作。 红色盖板盖住的是排气口, 涡喷排气对动力涡轮做功之后从侧面排出。
前面紫色圆筒里面是减速器和轴承, 涡轮状的叶轮应该是冷却风扇, 送风冷却后面的减速器和轴承。当然这个也可能是支架兼导风轮, 冷却气依靠前面螺旋桨(图中未装)鼓入。
叫涡桨或者燃气轮机都可以。不过这个最前端是个装螺旋桨的夹具, 动力输出的目的并非低速的轴输出, 准确点还是叫涡桨好啦。

网友(2005-05-01):
居然什么东西都能整出来!厉害
专业啊!看来还是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分开的呢!

网友:
是用涡喷改装的涡轴

网友:
是涡桨发动机,最简单的。

网友:
还简单
怎么做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