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先讲声谢谢!!

楼主(2004-03-19):
涡喷轴以有轴承,为什么还要高强度金属做了普通金属能否用得上。还有扩压器边上的导流片有什么用不要行不行.

网友A:
不敢说高手,大家交流下
主要是高转速与高温下,一般的料顶不住。

楼主:
轴只有中间段与轴套有接触就算磨损了两边轴承到还可以起作用啊致于温度有油降温应该不会太高不致于巴它软化吧,还有扩压器边上的导流片不要行不行.可否讲详细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