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tfire有事请教请进谢谢!!!

楼主(2004-04-13):
能否讲讲喷气
发动机
各个探头在发动机的监控过程如转速,温控,气压,油泵互相控制的工作过程先谢过!!!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jetfire在 2004/04/13 02:09am 编辑]
这些原理你设计ecu才用得到,
探头主要是测温的热电偶,光电转速传感器,压力传感 器
ecu指示这些测量的参数,并可根据转速反馈去通过pwm方式调节油泵电机转速,与开停车电机,油,气电磁阀的开关等。
喷口温度一般不超过650度,900度设定为自动停车保护,转速大约40000-120000转每分,
压力大约0.1mpa.
所有的工作由ecu按程序设计完成,,。

网友B(2004-10-05):
可以说说启动过程呀!!带起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