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来朋友谈谈过氧化氢

楼主(2004-04-15):
据说过氧化氢
发动机
结构简单,工作可靠,我在以前的航空知识杂上.看过用过氧化氢发动机制作的翼尖喷射的简易直升机.用于紧急情况下逃生。但我对过氧化氢的了解不多,前段时间我在街上买了一瓶过氧化氢做试验,我把过氧化氢滴在银元上,再放在火上烤。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想可能是过氧化氢浓度不够高。请了解过氧化氢特性的朋友来说说怎样才可能制作一台过氧化氢机,动机,我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它用在航模上。从航空知识上的图片上看,这种发动机的机,推重比非常高,体积也比较小。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什么的?

网友B:
街上卖的过氧化氢浓度才3%,高浓度的过氧化氢属于危险品,不容易找到。作为推进剂一般采用80%浓度的,并加入磷酸作稳定剂。80%的过氧化氢比重1.34,在催化剂作用下能分解并放出540千卡/千克热和游离氧,只能用不锈钢或高纯度铝作容器和导管,决不能用重金属,尤其铜,它是过氧化氢最强的分解催化剂。
根据浓度不同,过氧化氢加入催化剂(如25~35%高锰酸钾浓溶液)能产生400~500度的高温蒸汽,单独使用最简单,但比推力小(90~100公斤秒/公斤);如果利用其中的氧点燃燃料,比推力能提高到190。最简单的是50%过氧化氢+8%酒精(按重量%计)混和成的单剂推进剂,它具有最大的热值和防爆安全性。要更详细了解可以看液体燃料火jian发动机的教材。
浓过氧化氢会严重灼伤皮肤,点燃有机物,使用必须非常小心!

网友C:
哈哈,搞得到可以做导弹啦

网友D:
能搞到35%的 也可以和高锰酸钾反应 但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B:
浓度可能还是低了。想办法作个试验嘛!

楼主:
用过氧化氢反应的气体推动涡轮,减速后用作螺旋桨的动力.这样的组合结构简单.不用普通涡轮发动机的压气机和燃烧室.效率也很高.作为动力最有前途的应用我想是用于旋翼的翼尖喷射.最大一优点就是简单.

网友B:
对。但燃料消耗太大,只适合过飞行瘾。

网友E:
我记得v1还是v2用过氧化氢把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wxyyz在 2004/04/22 00:14am 编辑]
V-2燃料泵的涡轮是过氧化氢驱动的。以过氧化氢为动力的好像只有“猎人-Hs293A”航空火jian鱼雷,两台600公斤推力发动机,工作时间10 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