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 能不能代替 涡轮?

楼主(2004-04-23):
如果做一架 波音 客机 用 涵道 可不可以代替 涡轮呀?

楼主:
这个飞机

楼主:
哪位 模友 有这飞机的图纸 ?能否传给我??谢谢~~~

楼主:
用大马力的 涵道~~

网友A:
恐怕不行。

网友B:
可以,只是比较难,对于制作工艺和飞行水平都是考验。

网友C:
我在QUIET & ELECTRIC FLIGHT上看过鬼佬做的北美RA-5C象真飞机,用的是电动的涵道机,给你一些参数:WINGSPAN:1650MM LENGTH:2160MM WING AREA:9.6 SQ FT WEIGHT;16LB WING LOADING:26 1/2 OZ/SQ FT 动力: 2*WEMOTEC 90 MM MIDIFANS 2*HACKER B50-16L BRUSHLESS MOTORS 2*HACK MASTER 70-77 3D ESCS 2*20*2400 NICAD PACKS

网友D: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4/22 10:06pm 编辑]
这个想法很正常啊,一点不过分。
放心去做吧。
回头加个录象进来给你看。
这个就是你要做的飞机
http://www.wjj.idv.tw:81/rc/RC.box/CZT747.mpg

网友A:
我在QUIET & ELECTRIC FLIGHT上看过鬼佬做的北美RA-5C象真飞机,用的是电动的涵道机,给你一些参数:WINGSPAN:1650MM LENGTH:2160MM WING AREA:9.6 SQ FT WEIGHT;16LB WING LOADING:26 1/2 OZ/SQ FT 动力: 2*WEMOTEC 90 MM MIDIFANS 2*HACKER B50-16L BRUSHLESS MOTORS 2*HACK MASTER 70-77 3D ESCS 2*20*2400 NICAD PACKS
——————————————————
请问,都是些什么意思呀,能弄成中文吗?

楼主:
机身 我想用铝合金 做主梁,筋条 用木条~~~
机翼 ,主梁 铝合金 翼肋 我想用 厚木板~~

楼主:
如果用 内燃机 做动力~~~
波音要4米 左右~~~发动机 进气口 也要 20CM把~~有直径 这么大的 涵道吗?

网友B:
太大了,这么大的飞机用内燃机的话还不如直接上涡喷。飞机的尺寸这么大的话和小飞机的结构差很多,需要很严谨的设计和大量的投入,是一般人应付不了的,即使是装内燃的函道风扇,要是对的起他的尺寸的话,四发客机各方面投入不会小于3万,放弃吧。我建议你最好是改双发的小飞机,用400级或以下的导风扇,飞机控制在800克以下,用泡沫材料做。这样下来的话成本不高,还可以为以后积累经验。要是不怕花钱的话,用400级以上的进口风扇,每个不低于RMB400不带电机。4个电机加电调,用无刷更好,机体用泡沫加轻木,外敷玻璃纤维加强,还是可行的。还有就是这种飞机无刷好,速度快又象真,风管会发出好听的尖啸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拍转指正。

网友B:
不好意思,没有看你的资料,你年纪还这么小,哪儿有那么多钱啊。我想你先做个单发的导风扇机,用广营的风扇。遥控设备条件允许的话就用好一点的,这个值。机身用KT版,你可以直接用别的小KT机图纸改,不要用3D机图纸,风扇镶在后面,整机重量要小。客机的话先不要想了,网上的那么多大侠要做还要考虑一下,这个真的很难。

楼主:
谢谢 高手的指教~~~
我想问问 如果涵道自己按自己的标准做可以吗??不再去买~~~
还有,用小点的内燃机,作动力的话如果 转速可以达到不就可以吗?风扇可以有足够的能力给发动机散热~~~但是 ,小点的发动机会不会达不到 理想转速呢?或者,因此导致飞行中 发动机突然停车~~如果那样的话,那就全部玩完了~~

楼主:
问个问题~~固定翼内燃飞机,有没有在飞行中突然停车的现象呀??(除没有油情况外) 空模的发动机 在调好的情况下,也有 熄火的情况吗??

网友E:
涵道风扇一般用专用的内燃机,转速高,散热片大,化油器位置也和一般发动机不一样。http://home.kimo.com.tw/skymaster-lin/index.html上讲得挺清楚,不过是繁体字。

网友F(2005-04-08):
还可我 我见有人玩过

网友F:
哈哈 它达到1M时就不太好使了

网友G:
747还没完成呢

网友H(2005-05-23):
建议你用碳纤维加芳纶纤维复合布料+芳纶蜂窝作复合翼盒梁,外面用单层02玻璃纤维布,重量可以做到比木头更轻,强度毫无疑问的巨大无比!如果没有好的设备,铝合金不太容易做到很轻,而且恐怕你也找不到好的航空铝合金

网友I:
我想不行
效率相差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