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作涡轮和燃烧室的不锈钢牌号是多少? (无内容)

楼主(2004-05-03):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知道吗?不能把 jetfire?

网友:

301钢

网友:

316 316s 就可以,,常 用的是都是304,稍差一点

网友:


网友:

   你去查查国产GH-901.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2004-07-09):

yong gao wen hejin

网友:

参考〈世界航空发动机手册〉以及《美国镍基高温合金》这两本书,你就会知道什么材料合适。里面还有合金成份退火工艺等等。

网友(2004-09-24):
maxdd  在 2004-7-9 08:38 AM 发表:

参考〈世界航空发动机手册〉以及《美国镍基高温合金》这两本书,你就会知道什么材料合适。里面还有合金成份退火工艺等等。

用不着吧,高温合金是50年代才用于喷气发动机的,在这之前,美国一直在用154CM高温不锈钢(早已停产)。

网友:
试用一下GH99可以耐1000℃让涡轮

试用一下GH99可以耐1000℃让涡轮转上十五万转!!!!!!!!
推力成倍增加!!!!

网友:
1Cr23Ni18也可以的!

网友:
304是美国的牌号

网友:
做外壳可以用1Cr18Ni9
最常用比较好!!

网友:
昏!都能做,只要你不在乎极短的寿命,超高的耗油率。

网友:
316就行

微喷的涡轮前温度一般也就是800K左右,如果不放心,可再电镀一层三氧化钼(一种耐高潮,抗烧蚀,抗氧化,可在1500℃下稳定工作,并且融热性能非常好的金属型陶瓷材料),一些汽车修理厂就可以进行电镀,不过电镀后需打磨,可尝试抛光粉。一般汽修厂电镀一次大约400元左右。

网友:
nightdreamer  在 2004-10-6 02:08 PM 发表:

微喷的涡轮前温度一般也就是800K左右,如果不放心,可再电镀一层三氧化钼(一种耐高潮,抗烧蚀,抗氧化,可在1500℃下稳定工作,并且融热性能非常好的金属型陶瓷材料),一些汽车修理厂就可以进行电镀,不过电镀后 ...

好复杂的工艺!!

网友(2005-01-22):
涡轮GH99,燃烧室316。 涡轮用316只能在70000rpm转速以下正常工作,推力只有1-2公斤,超速会非常危险。

网友:
各位高手,你们都已经做出来了吗?也试出来了?

网友(2005-03-11):
这个要看你的发动机燃烧室的温度 一般的321、304等型号只能是耐酸碱,喷气发动机需要耐热钢,把你的发动机需要耐热的温度告诉我,本人不锈钢专卖,各种国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