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欢迎搞过过氧化氢,过氧化氢引擎的兄弟加入。。。。

楼主(2004-05-14):
-=-=-=-=-=>
街上卖的过氧化氢浓度才3%,高浓度的过氧化氢属于危险品,不容易找到。作为推进剂一般采用80%浓度的,并加入磷酸作稳定剂。80%的过氧化氢比重1.34,在催化剂作用下能分解并放出540千卡/千克热和游离氧,只能用不锈钢或高纯度铝作容器和导管,决不能用重金属,尤其铜,它是过氧化氢最强的分解催化剂。
根据浓度不同,过氧化氢加入催化剂(如25~35%高锰酸钾浓溶液)能产生400~500度的高温蒸汽,单独使用最简单,但比推力小(90~100公斤秒/公斤);如果利用其中的氧点燃燃料,比推力能提高到190。最简单的是50%过氧化氢+8%酒精(按重量%计)混和成的单剂推进剂,它具有最大的热值和防爆安全性。要更详细了解可以看液体燃料火jian发动机的教材。
浓过氧化氢会严重灼伤皮肤,点燃有机物,使用必须非常小心!
-=-=-=-=-=>-=-=-=-=-=>
据说过氧化氢发动机结构简单,工作可X,我在以前的航空知识杂上.看过用过氧化氢发动机制作的翼尖喷射的简易直升机.用于紧急情况下逃生。但我对过氧化氢的了解不多,前段时间我在街上买了一瓶过氧化氢做试验,我把过氧化氢滴在银元上,再放在火上烤。但一点反应都没有,我想可能是过氧化氢浓度不够高。请了解过氧化氢特性的朋友来说说怎样才可能制作一台过氧化氢机,动机,我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把它用在航模上。从航空知识上的图片上看,这种发动机的机,推重比非常高,体积也比较小。
-=-=-=-=-=>我对过氧化氢的了解不多,谁可以解释??? 要是哪位搞过过氧化氢引擎的高手兄弟能出来讲讲就太好。前段时间我搞过。我在街上卖的过氧化氢浓度32%.浓度可能还是低了,催化剂我用过高锰酸钾浓溶液60%.(我用的过氧化氢浓度低),金属银,液体燃料我用浓度99%酒精。过氧化氢引擎制作,试验必须非常小心。特别提醒!小心灼伤,小心爆炸,小心。小心!安全第一!过氧化氢引擎制作不同于其他模型,过氧化氢会严重灼伤皮肤(强氧化有机物=人体
),分解的游离氧,高温蒸汽,强热,不分解的过氧化氢.而且过氧化氢强压能加速分解,连锁反应=爆炸!引擎在高温,高压与严重灼伤条件下工作, (那真厉害啊!!!!!!!!!!!!!!!!!!!!!!!!!!!!!!!!!!!!!!!可惜....)
如果你不想被搞成皱皮烤鸭,关键是了解过氧化氢,开发更高效的安全的过氧化氢引擎,固体催化剂的催化率,使用必须非常小心.我搞试验时害的我好惨,差一点毁容,今天有可能在网上只有遗照了。。只好想开点求老天赐福!过氧化氢引擎难点是如何控制,固体催化剂。 DIY搞过就知道了。

网友:


网友:

很多鱼雷就是使用过氧化氢法发动机的

网友:

实验室设备应该可以制作出浓度80%的过氧化氢吧?

楼主:

可以!

网友:

好能给点资料吗

网友:

能买到35%的  有用吗??

楼主:

过氧化氢浓度是35%.浓度还是低了,催化剂我用过高锰酸钾浓溶液60%.(我用的过氧化氢浓度低32%)液体燃料我用浓度99%酒精, 搞搞就知道了。

楼主:

过氧化氢,试验必须非常小心。特别提醒!
       爆炸!爆炸!爆炸!爆炸!

网友(2004-08-30):

                  我国过氧化氢工业
                     轻化委  林凯
过氧化氢俗称双氧水,化学性质极不稳定,遇光、热、重金属和其他杂质时易产生分解,同时放出氧和热,是一种强氧化剂。由于其具有几乎无污染的特性,故被称为"最清洁"的化工产品。市场销售产品的规格主要有27.5%、50%、70%的水溶液,也有浓度为90%以上的产品。过氧化氢可用作氧化剂、漂白剂、消毒剂、脱氧剂、聚合引发剂和交联剂等,最初过氧化氢仅仅用于医药和军工,逐步发展到在化学品合成,造纸、环保、食品、医药、纺织、矿业、农业废料加工等领域的广泛应用。
我国过氧化氢生产
生产能力和产量——经近50年的发展,我国过氧化氢生产能力和产量不断增加:1990年生产能力只有16.7万吨,产量只有9.9万吨;1995年生产能力增加到36.4万吨,产量增加到25.0万吨;2000年生产能力增加到90.0万吨,产量增加到80.0万吨。1990-1995年间生产能力的年均增长率为16.8%,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0.0%;1995-2000年间生产能力的年均增长率为19.8%,产量的年均增长率为26.0%。近年来我国过氧化氢生产能力和产量情况分别为:
年份           生产能力(万吨)       产量(万吨)
1990               16.7                  9.9
1991               17.4                 15.2
1992               20.0                 15.2
1993               25.6                 19.5
1994               28.7                 22.6
1995               36.4                 25.0
1996               40.4                 28.0
1997               45.8                 34.9
1998               52.7                 44.7
1999               69.4                 50.0
2000               90                   80
2001              100                   90
消费量——1998年我国过氧化氢消费总量约为45万吨/年(以27.5%H2O2计),1999年约50万吨,2000年约为80万吨左右。目前我国过氧化氢的消费构成为:纺织业约占40%,造纸业约占25%,化工合成约占25%,电子等其它领域约占10%。
生产企业——共有60余家,总生产能力约为100万吨/年(以27.5%H2O2计),产量约为90万吨/年,其中生产能力在5000吨/年以上的生产厂家有近40家。目前,我国过氧化氢生产能力在1万吨/年以上的生产厂家有:
          企业名称                            生产能力(万吨/年)
       山东高密化肥厂                              6.0
       广东省广州市金珠江化学有限公司              6.0
       浙江建德新化化工公司                        4.8
       江苏无锡新苑集团公司                        4.0
       广东江门化肥总厂                            4.0
        广东番禺过氧化氢有限公司                   4.0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公司                       3.5
        河北沧州大化集团公司                       3.5
        上海中远化工有限公司                       3.0
        河南中原大化集团公司                       3.0
        湖南巴陵石化公司洞庭氮肥厂                 2.0
        黑龙江黑化集团有限公司                     2.0
        河南南乐宏业化工公司                       2.0
        山东东营顺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
        上海阿托菲纳过氧化氢公司                   1.2
        浙江江山市过氧化氢厂                       1.1
        广东中成化工公司                           1.0
        江苏金龙集团公司                           1.0
        福建省龙岩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1.0
        齐齐哈尔富龙化工有限公司                   1.0
        江苏海门化工总厂                           1.0
        浙江省龙泉市龙化有限责任公司               1.0
        江西江氨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1.0
        山东烟台化工总厂                           1.0
生产方法
目前过氧化氢的生产方法主要有电解法、蒽醌法、异丙醇法、氧阴极还原法和氢氧直接化合法5种。其中蒽醌法是目前国内外生产过氧化氢最主要的方法,国外的过氧化氢几乎全部采用该法进行生产,我国除天津市东方化工厂采用电解法生产工艺外,其余生产厂家均采用蒽醌法进行生产。1999年我国蒽醌法工艺中钯触媒固定床氢化工艺的总生产能力约为44万吨/年,约占全国总生产能力的 64 %;镍触媒悬浮床氢化工艺总生产能力约为 25万吨/年,约占全国总生产能力的36%。
蒽醌法——蒽醌法是目前世界生产过氧化氢最主要的方法。其工艺为烷基蒽醌与有机溶剂配制成工作溶液,在压力为0.30 MPa,温度55-65℃、有催化剂存在的条件下,通入氢气进行氢化,再在40-44℃下与空气(或氧气)进行逆流氧化,经萃取、再生、精制与浓缩制得质量分数为20%-30%的过氧化氢水溶液产品。蒽醌法技术先进,自动化控制程度高,产品成本和能耗较低,适合大规模生产,不足之处是 生产工艺比较复杂。
电解法——Medinger在1853年发明,是20世纪前半期过氧化氢的主要生产方法。又可分为过硫酸法、过硫酸钾法和过硫酸铵法3种。1)过硫酸法--将硫酸电解成过硫酸再水解生成过氧化氢,产品为浓缩得到的30%- 35%的水溶液。优点是生产装置及操作简单,缺点是电解的电流效率低。2)过硫酸钾法--硫酸氢铵电解成过硫酸铵,再加入硫酸氢钾,生成固体过硫酸钾,水解生成过氧化氢和硫酸氢钾,产品为30%-35 %的水溶液。优点是可得到较纯的产品、电流效率和水解效率较高,缺点是操作复杂。3)过硫酸铵法--硫酸氢铵电解成过硫酸铵,再水解,生成过氧化氢。以铂为阳极,以铅或石墨为阴极。产品是30%-35%的水溶液。优点是生产成本比前两种方法低,缺点是能耗较高,设备生产能力低,消耗贵重金属铂。
异丙醇法——由美国Shell公司开发成功。异丙醇空气氧化联产过氧化氢和丙酮,有液相和气相两种工艺,不需要任何催化剂。氧化温度为90-140℃,压力为15-20 MPa。为抑制过氧化氢的分解而提高收率,需加入稳定剂。氧化产物含有异丙醇、丙酮、过氧化氢及少量有机酸副产物的氧化产物,加水蒸馏,从塔底流出20%左右的粗过氧化氢水溶液,经离子交换和溶剂萃取精制,减压浓缩得35%-70%的过氧化氢水溶液。缺点是联产的丙酮的市场、消耗异丙醇,故在整体上缺乏竞争力。
氧阴极还原法——Traub于1882年发现的。上世纪70年代后,经H-D Tecn公司的研究改进。此工艺是在含强碱性电解液的电槽中使氧在阴极还原成羟基离子(HO2-),后者于回收装置中转变成10%-30%的过氧化氢水溶液。优点是生产装置费用低,产品成本低,缺点是产品为含碱的过氧化氢水溶液,浓度偏低。
氢氧直接化合法——此方法提出较早,但自 1987年以来才取得重大进展。其工艺特点是采用几乎不含有机溶剂的水作反应介质,采用活性炭为载体的Pt-Pd催化剂,水介质中含有溴化物作助催化剂,反应温度为0-25℃,压力为2.9-17.3MPa,反应产物中过氧化氢质量分数可达13%-25%,反应可以连续进行。优点是不需蒽醌法所用的许多设备和原料,其装置费用仅为蒽醌法的一半,产品成本也较低。目前未工业化。
过氧化氢的用途
1998年我国过氧化氢消费总量约为45万吨/年(以27.5%H2O2计),1999年约50万吨,2000年约为80万吨左右。目前我国过氧化氢的消费构成为:纺织业约占40%,造纸业约占25%,化工合成约占25%,电子等其它领域约占10%。
纺织工业——主要用作纤维的漂白剂,特别适合漂白天然的植物和动物纤维,如棉花的纤维素、亚麻和其他韧皮纤维以及蛋白质纤维等。具有操作简单、反应时间短、对设备腐蚀小,对纤维强度损害小,可保持长久的白度,不泛黄等优点。此外,某些化学纤维,如粘胶再生纤维等也可以用过氧化氢进行漂白。
造纸工业——过氧化氢主要用于纸浆漂白和废纸脱墨。过氧化氢用于纸浆漂白,可彻底消除氯污染;用于废纸脱墨,不仅可以提高纤维的白度,而且还可促使油墨与纤维分离而被除去。
合成化学品——可以合成过硼酸钠、过碳酸钠、过碳酸酰胺、过氧化钙、过氧化甲乙酮、二甲基亚砜、过氧化二碳酸双-2-乙基己酯(EHP)、过氧乙酸、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苯甲酸特丁酯、水合肼、对苯二酚、邻苯二酚、过氧化硫脲、己内酰胺以及促进剂CPB等用途广泛的过氧化物产品。不饱和植物油(大豆油、亚麻油等)经过氧化氢或过乙酸环氧化后,可得到环氧酯增塑剂。由C12-C16烷基二甲胺与过氧化氢反应生成的脂肪胺氧化物,可用作液体餐具洗涤剂和表面活性集等。
环境保护——过氧化氢可处理各种有害废水,包括除毒、去味和脱色,尤其适用于含硫化物、氰化物以及酚类等的废水处理。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与臭氧或紫外线联合使用。用过氧化氢净化被外泄的燃料油或其它有机物污染的土壤,可激发其中微生物再生长,使污染物降解。处理含NOx、SO2、H2S等的废气,可分别生成有用的浓HNO3和浓H2SO4。过氧化氢还可提高生化法处理废水的能力,并防止污泥膨胀。当处理废水、废气所用的活性炭失效后,可用过氧化氢再生。
电子工业——需求高纯度过氧化氢,但需求量较少。主要作为硅晶片和集成电路元件等的清洗剂,印刷电路板蚀刻剂。还可处理其它金属(钼、铜合金等)表面和半导体材料等。
农业废料加工——农业废料经过氧化氢脱除其中的木质素后,可用作动物饲料和人类食品的原料,加工后所得的纤维素产品,可代替烘烤食品中的部分面粉,从而增加食品的纤维素含量,降低热值,对人体和动物的健康十分有利。
食品工业——主要用作食品加工厂和牛奶房的消毒杀菌剂、包装材料或容器的灭菌消毒、食品纤维的脱色剂。在家禽加工生产线中,过氧化氢可用来处理屠宰后多次洗涤躯体的冷冻水。还可以在饮用水中取代氯气消毒,用于食品和烟草等的漂白。
矿冶工业——可用作氧化剂,也可用作还原剂,在钴的提炼中,过氧化氢作为还原剂,可使金属钴很容易沉淀下来得以提炼。在对金属铜的表面处理上,过氧化氢是一种极好的氧化剂。过氧化氢还可用于铀的开采,用于提取磷酸盐中的副产物铀。用于黄金堆放提取,可提高得率,且可使含有氰化物的废水去毒。还可用于提取钒、分离钴镍、分离铜钼和从锰中移除痕量铁等。
其它应用——还可用于化妆品(头发漂白、染色)和牙膏配制,电镀液净化除铁,冷冻机、热交换器管道清洗除垢,燃料电池,种子消毒、玉米包叶剥离,草、藤、竹、木制品漂白,火jian、鱼雷化学推进剂,地热发电站蒸汽中硫化氢的脱除,不锈钢表面净化以及用作化学光源等。
我国过氧化氢行业的发展前景
过氧化氢已经是年产量100万吨以上的一个化工产品,具有广泛的用途,并且国内外新工艺和下游应用仍然在不断开发。我国也已发展成相当规模,并且发展速度很快。根据目前的情况,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国内过氧化氢生产布局呈现为南快北缓、东强西弱态势。仅在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及福建等地装置能力就占全国总生产能力的50%左右,而中西部地区仅有10家左右,约占厂家总数的18%,生产能力为6.85万吨/年左右。采用的生产技术大致分为4种类型,电解法与有机法并存、蒽醌法镍触媒和钯触媒工艺并存、单纯镍触媒工艺和单纯钯触媒工艺。但和国际水平比较仍有差距。国内企业的氢化效率和设备结构与国外还有一定差距:其溶剂和溶质还没有达到最优组合,设备达产率还不理想,能耗偏高。扩充规模和市场开发是过氧化氢行业的发展规律,在市场竞争的导向下分阶段滚动发展,以适应资金能力和市场开发的允许程度,避免盲目、重复建设。国外经济规模一般是15万吨/年,而我国最大的规模是6万吨/年。过氧化氢的应用领域国外依次是及造纸、环保、纺织和化工合成等,而国内则是纺织、化工合成及造纸等。我国过氧化氢市场在于扩大国内需求。面临的竞争不仅是在生产规模上,更主要的在产品质量、成本状况、下游产品开发、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等方面。从目前市场信息来分析,造纸领域潜力很大,过氧化物配套洗涤业是个方向,服务养殖业及农业等领域需要推广,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应用具有很大的潜力。其他高新技术产业正在增长并急待进一步开发,过氧化氢下游化工产品正在向精细化、系列化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目前市场前景较好的过氧化氢衍生物有以下一些产品。1)过碳酸钠--仅洗涤剂行业每年就需过碳酸钠10万吨,而生产能力仅为2.5万吨/年。另外,过碳酸钠还可用作急救供氧剂、杀菌消毒剂、食品保鲜剂、金属表面处理剂、电镀洗涤剂、污水处理剂和高分子聚合控制剂等。2)过碳酰胺。目前我国过碳酰胺开发与应用刚刚起步,仅江浙地区的一些企业在小规模生产。3)过氧化钙。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已广泛将过氧化钙用于农业、水产养殖、食品、环保等方面。我国最初的用途是作漂白剂、杀菌剂和防腐剂等。近年来开始用于水产养殖和水果及蔬菜保鲜等。还可用于橡胶硫化促进剂、树脂交联剂和饲料添加剂等的合成。目前我国过氧化钙的生产能力仅2000吨/年。4)过氧化甲乙酮。目前我国尚处于研究开发阶段,仅有广东等地小规模生产,主要依赖进口。
综上所述,过氧化氢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行业。特别是其在环境保护、造纸工业和农业方面的应用更有巨大的潜力。

网友:

据国防科工委网站5月14日根据外电报道,空气喷气公司已签订了一项1040万美元的合同,为空军的空间机动飞行器(SMV)设计研制一种采用无毒过氧化物的先进可重复使用火jian发动机(ARRE)。该合同及其附加选项,预计在以后的4年中可为空气喷气公司赢得高达2990万美元的利润。
SMV是一种小型无人太空飞行器,可作为具有在轨机动能力的可重复使用卫星运载器。空军正在考虑多任务用SMV方案,包括太空目标的战术侦察、识别和监视,以及天基后勤。
空气喷气公司计划部副总裁说,“ARRE计划是空气喷气公司可重复使用火jian发动机技术以及航空航天工业体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使用环保型推进剂维护可储存火jian发动机的性能,这一计划将使过氧化物发动机的现有技术水平提高30年。”
空气喷气公司承担了无毒过氧化氢推进剂ARRE的研制任务。通过采用先进浇注方法、制作工艺和燃烧室材料,该技术显著地超越了现有的技术水平。
ARRE计划将于2001年5月开始,到2005年4月完成。ARRE及其所有组件的研制将在空气喷气公司的萨克拉曼多设备厂进行。
美国海军的研究人员已研制出一种利用酒精点燃过氧化氢的无污染液体火jian燃料,称为“无毒均质可混燃料(NHMF)”。现已有一些大型宇航公司向他们“讨教”,想知道从高浓度过氧化氢中提QU能量的新方法。浓度较低的过氧化氢常用来漂白或消毒。美国海军的这项技术将会被用于卫星发射或变轨。  由于可用水稀释,所以过氧化氢被认为是无毒的。这项技术的关键在于使过氧化氢分解为水和氧并产生热量的催化剂。美海军所用的催化剂是悬浮在燃料中的酒精。该种燃料不用火花塞或点火源,只需将两者混合,点火过程只需不到15毫秒。
     研究人员说,这项技术经改进后可用于驱动涡轮,这意味着它可能会被用到汽车上。目前他们已在导弹推力器缩比样机上用过这种燃料,下一步将在足尺装置上试用。在环境问题日益敏感的今天,这种燃料展示了很好的应用前景。它还可节省操作成本,但缺点是性能稍低。
怎样为机器人提供足够的动力一直纠缠着研究人员,最近,美国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用过氧化氢产生蒸汽的方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种新颖的被称为范德比尔特发动机的动力装置提供的动力,比同样大小和重量的最优质的电动机提供的动力高出约50倍。
  缺少一种好的发动机是阻碍类人机器人发展的主要原因。日本本田公司研制的P3型类人机器人之所以给人以深刻印象,是因为它能四处行走和爬楼梯。但它携带的电池很笨重,而且只能维持机器人工作15~25分钟,它的动力装置无法提供足够的能量使机器人完成更多的任务。据纳什维尔大学的迈克尔·戈德法布估计,配备新型蒸汽发动机的同类机器人的工作速度可能要快得多,并能工作10小时左右。
  范德比尔特发动机是通过将液态过氧化氢分解成氧和水时释放出的能量工作的,这种分解反应在钯催化剂的作用下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反应产生的热量能立即把水转变成高压蒸汽,高压蒸汽在进入一个汽缸时可迫使活塞运动,用一个弹簧和阀门系统控制高压蒸汽,可使活塞根据要求运动。
  电动机能通过电能的消耗使物体获得运动速度,单位时间消耗的能量越高,物体的运动速度越快,但通常不可能用低的电能使物体获得高的速度。而范德比尔特发动机能做到用较少的化学能使物体获得较高的速度,也就是说,这种装置具有良好的化学能/动能转换比。
  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试图用小型碳氢化合物内燃机驱动机器人的压缩机或液压泵,但这些装置存在较高的噪音和污染,不能在户内使用。范德比尔特发动机的蒸汽系统能更有效地把化学能转变成动能,这一过程无需复杂的燃料混合方式或内燃机点火装置,而且其噪音也只是在释放蒸汽时偶尔发出嘶嘶声
三十年代,德国的工程师瓦里捷尔建议设计以双氧水为潜艇的燃料,他认为双氧水放出的热跟它的浓度成正比。当浓度达到75%,双氧水放出的热可将水变为蒸气;浓度为90%的1kg双氧水可产生1700 L温度高达740oC的蒸气,而1700L的蒸气中含有423g氧气。这些蒸气可以用来推动涡轮,提供动力。希特拉采纳了他的建议,1942年制造了11艘这类潜艇,最高时速可过52km/h。为了保密起见,把双氧水称为用密码代号的"T燃料"。大战末期纳粹德军所谓的秘密武器,V-1和V-2火jian,燃料都是以双氧水为主。后来美国制造的"红宝石"、"海盗式"和"血群特式"火jian都选取了双氧水为燃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双氧水为燃料的潜艇逐渐被核能推动的潜艇淘汱。不过作为火jian推动剂和发动机的燃料,双氧水仍有很高的价值。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edapplegp在 2004/08/29 04:39pm 编辑]

产品名称:推进剂级过氧化氢(双氧水)
    执行标准:Q/IQOE02-2002
指标名称
指        标           90.0%过氧化氢            98.0%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含量(m/m),%   90.0—92.0              ≥98.0

游离酸(以H2SO4计),%  ≤ 0.005                 0.01

不挥发物,%             ≤  0.005                0.01

氯化物(Cl-),%         ≤  0.0001              0.0005

硫酸盐(SO42-),%       ≤  0.0003              0.0015

氮化物(N),%           ≤  0.001               0.0025

磷酸盐(PO43-),%        ≤  0.0003             0.0015

铝(AL),%             ≤   0.00002             0.00002

锡(Sn),%              ≤  0.00002              0.00002

铁(Fe),%              ≤  0.00002              0.00002

铜(Cu),%              ≤  0.00002              0.00002

砷(As),%             ≤  0.00002               0.00002

铅(Pb),%             ≤  0.00002               0.00002

总有机碳(TOC),%      ≤  0.002                 0.002

稳定度,%               ≥  97.0                  97.0

备注:1、包装形式2.5L、5L、10L氟化塑料桶。
          2、以上指标可根据使用单位要求进行改进。
用途:
火jian推进剂
目前用于航天发动机系统的N2O4/肼类(偏二甲基肼、一甲基肼、肼等)燃料虽具有良好的比冲性能和自燃特性,但它们的毒性较高,给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同时,它们的生产、贮存运输、使用及处理等是一个复杂的工艺过程,使用成本也较高。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航天技术的发展以及环保和人体健康要求的日益提高,航天动力系统采用无毒、无污染推进剂已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长期运行的载人空间站推进系统,这种需要更为迫切,并要求推进剂可贮存和能自燃。我国新一代运载火jian的基本目标之一是采用无毒、无污染推进剂。
鉴于目前世界各国用于液体发动机推进剂的燃料和氧化剂,可贮存的都是有毒的,如N2O4/肼类(偏二甲基肼、一甲基肼、肼等)推进剂,而无毒的又是不可贮存的(如液氢液氧推进剂)或是非自燃的(如液氧/煤油推进剂)。所以使用过氧化氢煤油或醇类推进剂其优点在于它们本身无毒,燃烧产物洁净,有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人员身体健康问题;只要解决它们的自燃点火的关键技术,就可以将推进剂的氧化剂和燃料所要求的无毒、可贮存和可自燃的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保持了推进剂的功能,获得极大的推广应用价值。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V-2火jian上采用过氧化氢经燃气发生器分解的产物作为驱动涡轮的工质。战后,前苏联的P-1、P-2、P-5M火jian,美国的红石、丘辟特、维金火jian等也采用过氧化氢分解产物来驱动涡轮。
五十年代后期,英国曾研制以过氧化氢/煤油为推进剂的Gamma8和Gamma2火jian发动机,用于“黒箭”运载火jian。美国也研制了以过氧化氢/煤油为推进剂的AR系列火jian发动机,用于提高军用飞机的性能。尤其是60年代末,NASA实施的高超音速发动机研究计划,所用燃料为过氧化氢和液氨,其间X-15飞机飞行速度达到6.7马赫,成为有史以来飞的最快的飞机。
近年,由于环境保护要求日益严格等因素,过氧化氢推进技术进一步得到重视:X-37是美国NASA和波音公司共同投资研制、进行轨道飞行及载人飞行的、可重复使用的演示机。为给X-37提供轨道飞行动力,NASA和波音公司决定重新启用洛克达因公司60年代研制的、用90%过氧化氢/煤油作推进剂的AR2-3发动机。该发动机的真空推力为6600 ibf,真空比冲246S。洛克达因公司将库存的AR2-3发动机组件进行了分解检查、重新装配和试验,并进行了发动机热试。至2000年5月2日,已成功地完成了16次发动机试车。最后一次实验时,按X-37的工作状态,在50%推力和混合比6.8下全程工作60S。在这一系列试验中,AR2-3发动机累计工作385.5S。
美国马夸特公司正在研制一个以H2O2/JP-8为推进剂的上面级发动机,用于NASA的“上面级飞行实验”计划。该发动机真空推力为10000 1bf,真空比冲275S。自1998年后期至2000年初期,已进行了两轮试验。第一轮试验时,采用浓度为85%的过氧化氢,试验结果表明烧蚀式燃烧室工作时间已达300S,燃烧效率>0.97。第二轮试验采用浓度为90%的过氧化氢,对喷注器/燃烧室在更高工作温度下的情况进行了验证。至2000年初,共进行了125次试验,累计工作时间约30min。烧蚀式燃烧室的单次长程工作时间已达140S。
美国海军空战中心正在研制一种能与过氧化氢自燃的燃料。他们选择了混有催化剂的甲醇作为Block 0系列试验的燃料混合物。喷注器试验的结果表明其点火延迟约为17ms。目前海军空战中心的正在进行以丁醇为基础的、性能更高的Block 1 燃料。
Purdue大学为寻找性能优于NTO/MMH的无毒双组元推进剂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并研制一种称为Hyper tester的实验装置,可很好地测量出燃料和氧化剂的点火延迟,研究结果表明,1-丁醇与过氧化氢组合时,它们的比冲与密度比冲是醇类燃料中最高的。将一种称为SSR的化合物与甲醇及锰基催化剂混合在一起时,可提高比冲和减少点火延迟期。
俄国在90年代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莫斯科航空学院进行了93~94%过氧化氢与加有添加剂的煤油的点火试验,用开杯法测定的点火延迟期为17~24ms。圣彼得堡应用化学研究中心研制了一种能与过氧化氢自燃的、低毒的TT-07A混合燃料,在浓度>90%的过氧化氢中点火延迟期约15ms。
我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研制的DF-1和DF-2导弹发动机采用78%浓度的过氧化氢经燃气发生器分解的产物作为驱动涡轮的工质。在70年代初用过氧化氢分解产物作模拟工质研究截短塞式喷管的性能。(涉及国家机密不作详细介绍)
过氧化氢/煤油(或醇类)推进剂将主要推广应用于航天姿控发动机及载人飞船上,摆脱了以前要用有毒推进剂的束缚,确保载人航天的安全性,还可以应用于军事卫星、运载火jian和反弹道导弹,将来甚至还可以推广应用于民用汽车发动机,该产品已被列入《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

地区负责人
地           区

马春花
上海、江苏、安徽

毛俭勤
浙江、江西、福建、台湾、黑龙江、辽宁、
吉林、内蒙古、广东、深圳、海南、澳门、香港

徐林福
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贵州、云南、广西、
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新疆、宁夏、青海

http://www.h2o2.com.cn/a-gaonongdu.htm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issile在 2004/08/30 11:08pm 编辑]

我参照德国ME163的火jian引擎,设计过一部H2O2引擎,但我没有制造.我不知道楼主的涡轮泵采用什么动力.但是我建议楼主使用过氧化氢+高锰酸钾或高锰酸钙.他们反应的热温度只有600~700度.这样发动机材料用铝就可以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危险.如果使用酒精.酒精和过氧化氢只许15ms就会自燃温度,可达1500度以上.相当危险.现在的过氧化氢有三种规格.3%的医用级35%的工业级99%的军用级.其中99%的军用级的买不到.如果你一定要制造这种引擎.需要的高浓度过氧化氢可以使用水+过氧化钡制备其生成物氢氧化钡是沉淀.如过计算精确和使用实验级的原料可以制备出高浓度的过氧化氢.另外再提醒你一遍过氧化氢是一种特别   危险  的化学品.在你的过氧化氢液箱中混入一点杂质尤其是重金属杂质,你就玩完.这也是我没有制造原型机的原因.

网友:

好东西!
  我参与一个哦!!!!

网友(2005-05-24):
missile兄我对过氧化氢的引擎很感兴趣,不知可否将你设计的引擎的资料拿来分享啊?谢谢啦!!!

网友:
我倒是搞过用过氧化氢做氧化剂,航空煤油做燃烧剂的液体火jian发动机.

网友:
哪里能买到高纯度的双氧水????
价格如何???
我想搞个 双氧水航空煤油的.
发动机结构大概是什么样的??? 机械强度要求呢???
推力呢??

网友:
刘兄你有液体火jian发动机的资料吗?能给小弟一份吗?谢谢

网友:
看不懂呀

网友(2005-06-26):
我爱喷啊  在 2005-6-4 10:17 PM 发表:

刘兄你有液体火jian发动机的资料吗?能给小弟一份吗?谢谢

资料啊!都在我脑子里,呵呵!

网友A:
那么危险倒玩!!!!拿命来玩,我觉的知道原理就够千万不要去试制危险......危险......危险!!!!!!!

网友A:
Flash: http://www.snecma-moteurs.com/fichiers/t_animation/4/animation_swf_fr_4fr.swf
Flash: http://www.snecma-moteurs.com/fichiers/t_animation/5/animation_swf_fr_5fr.swf
Flash: http://www.snecma-moteurs.com/fichiers/t_animation/3/animation_swf_fr_3fr.swf
三种不同结构的液态火jian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