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etfire

楼主(2004-05-21):
请问模型喷气起动机与压气轮是什样连接的,起动后又什样分离的。还有就是没有起动机的什样起动的

网友A:
用超越离合器,就是当发动机转子的转速比启动器的转速高了,就自动脱开。没有起动机就用空气吹

楼主:
有否图解释一下

网友A:
稍等,我去扫描

网友B:
没错,原理就是raptor那样讲,一个很简单的装置来的,不过这东东先不急。不将启动电机固定在机上也行。

楼主:
我要超越离合器原理图麻烦大哥!!!!!!

网友B:
你留个邮箱,我到时发给你

楼主:
wpjhalvb@tom.com谢谢!!!

网友C:
超越离合器不就和自行车链轮“飞”一样的原理么 简单啊

楼主:
那很复杂啊!!!

网友D(2004-10-05):
高速的一般不叫超越离合器了!!
应该是到一定速度机械分离的哪个!不接触的那种!!超越是要接触的!!高速接触磨损厉害
!!个人意见!!
结构原理用离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