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4-05-28):
当飞机倒飞时怎么抽油?

网友A:
反正有油泵嘛,而且燃烧室是对称的

网友B:
可能是真空油箱吧 !

网友C:
战斗机上有倒飞油箱,象针筒的原理

网友C:


网友D:
拿个气球装油,省事轻便!或是拿个输液袋塞在一个筒里,加上根弹簧压油,还省了油泵,不过汽柴混合油会不会腐蚀塑料和橡胶袋我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