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04-06-01):
为什么没人做小型轴流式
发动机
?我感觉轴流式发动机比离心式的简单啊!

网友A:
你懂轴流式的结构吗?
哪点比离心式的简单了?叶片怎么加工?

网友B:
轴流式的叶片要求太高,不太要求高强度,而且不能太厚,一般的材料根本不行,而且单级的轴流式的压缩比远不能和单级的离心式比.轴流式通常要2-15级才能达到理想效果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sky12345在 2004/06/17 10:58pm 编辑]
  支持..... 凡事不能用感觉一定要讲实际理论

网友A:
轴流压气机不是拿个铁片就可以弯出来的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火焰在 2004/06/20 00:22am 编辑]
离心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可以用压气机的,可这样就加大了设计涡轮的难度,得根据压气轮来设计涡轮,计算不好就不能工作!
其实我认为最难的是涡轮,材料不好找,用普通材料(包括普通耐温材料)就算费尽心思做出来了,寿命也就几到几十个小时,谁能接受?
要想连续长时间工作只能用陶瓷或加陶瓷涂层,再就是导气轮,燃烧室了,轴承当然得用陶瓷轴承了(可以买到的),难啊!
以让只是个人看法,有说得不对的请指教!

网友D(2004-08-06):
轴流的动叶片、静叶片安装烦也能把你烦死……且不论制作材料的获取和单个叶片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