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数控铣床 和电火花加工 它俩那个好 价格分别是多少 ...
微型数控铣床 和电火花加工 它俩那个好 价格分别是多少

楼主(2004-06-04):
我想买的 不知道买那个好 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数控铣要比电火花加工用处多,电火花加工要铜制的反摸,摸具要加工,线切割也是电火花加工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