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U22

楼主(2004-06-09):
从辛浦森的网站上找到 ,不知道这玩意到底能不能运行。

网友A:
我就是搞不清这个是否涡喷请高手讲解一下吧

网友B:
应该是吧,它是管式燃烧室的,离心压气机。

网友C:
恩。和米格十五的一样吧?

网友B(2004-07-14):
只是进气口的那根管子是干嘛用的,喷油口么??

网友B:
嗯这个机器的压气机叶片好厚,不知是否有影响,其实涡喷也不是那么难,

网友D:
这种离心式叶轮的效率很低。此外米格十五的离心式压气机是双面进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