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风扇发动机

楼主(2004-06-16):
单轴中等涵道比微型涡扇发动机for affordable weapon and micro UCAV(China version)
涵道比4-6:1,海平面最大推力550~700N,海平面最大推力耗油率0.04~0.06KG/N/h,推重比6-7,翻修寿命50h,低成本.......
单级可变螺距跨音速小展弦比后掠风扇(类似于透博梅卡的阿斯泰方)/碳纤维-聚酰亚胺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和外涵,模压成型/通过行星齿轮减速机与主轴联接/进气锥内置起动电机兼发电机.反转
三级中高压/铝制整体铸造-对开机匣/正转
直流环型燃烧室/旋压成型/激光打孔/表面等离子喷镀碳化硅
单级涡轮/整体铸造/表面等离子喷镀碳化硅,技术成熟可直接使用碳化硅涡轮.
全部使用氮化砖硅陶瓷自润滑轴承
全权数字控制 文字

楼主:

个人认为微型涡轮发动机的用途很广尤其是在军事上,现在国内的爱好者都是单打独斗。产品,呵只能算是样品的水平很差。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才能凝聚起力量开发能够赚钱的产品!有盈利的推动才能让产品有长久的竞争力!
单轴中等涵道比微型涡扇发动机for affordable weapon and micro UCAV(China version)
涵道比4-6:1,海平面最大推力550~700N,海平面最大推力耗油率0.04~0.06KG/N/h,推重比6-7,翻修寿命50h,低成本.......
单级可变螺距跨音速小展弦比后掠风扇(类似于透博梅卡的阿斯泰方)/碳纤维-聚酰亚胺复合材料风扇叶片和外涵,模压成型/通过行星齿轮减速机与主轴联接/进气锥内置起动电机兼发电机.反转
三级中高压/铝制整体铸造-对开机匣/正转
直流环型燃烧室/旋压成型/激光打孔/表面等离子喷镀碳化硅
单级涡轮/整体铸造/表面等离子喷镀碳化硅,技术成熟可直接使用碳化硅涡轮.
全部使用氮化砖硅陶瓷自润滑轴承
全权数字控制

网友:

团结就是力量

网友:

就是这个

楼主:

有没有网址可以看一下?

网友:

这么大的直径怎么用在模型上?

网友:

hehe   大模型呗!!!!

网友:

哪哦,我想这个是战斧式导弹的发动机吧??
这么大可不是玩的哦.

楼主:

从没想过这东东用于模型。出口也一定是不行地,燃烧效率高的小型/微型喷气发动机不让出口的。只能供给PLA。。。。。。。

网友:

UK的涡扇:

楼主:

这个大玩艺应该还是改进现有单轴涡喷,通过行星齿轮组减速驱风扇。单级风扇的直径应该在250毫米左右。铝质的风扇本身很重,推重比不会高于5。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ky12345在 2004/07/04 08:04pm 编辑]

怎样起动,风扇是否自由涡轮压气轮应该轴流吧,请高手讲讲

楼主:

所有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的起动和涡喷发动机是一样的。大多数涡轮风扇发动机是双轴的起动也就是用电机/齿轮组带动高压压气机-高压涡轮达到一定的转数之后再点燃烧室。有自由涡轮的称为涡轴或涡将这两种差别很小。

网友(2005-05-01):
精致,外国人有钱,用的设备好,我们要是有好设备和材料,说不定比他们的还要好呢!

网友(2012-05-20):
我戳…看上去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