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推重比?

楼主(2004-06-24):
有哪些方法提高推重比?各有什么优缺点?请高手出面指点一番。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初飞菜鸟在 2004/06/23 05:17pm 编辑]

.

网友: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气压!但是压力越大温度越高,自然制做涡轮,燃烧室的的材料就越高啰,我想不用再多说了吧!

网友:

还有最简单方法就是减轻发动机的重量。。。。。哈哈

网友:

1.压气机的增压比。普通模型用的压气机只有一级离心,增压比较低。一般国外小型涡喷/涡扇发动机会在离心式高压压气机前串N级轴流式压气机.但增加压气机的级数会使成本直线上升,由其是轴流式压气机的加工难度更大.可以考虑用两级离心式压气机.
2.提高涡轮前温度.当然要找到合适的涡轮材料。空冷涡轮叶片在模型用发动机里面不太可能,因为加工存在问题。实际涡轮用真空精密铸造是最佳成本效益比的办法,当然得批量生产-但这就需要模具!
3.减重,用轻质材料制造冷端部件.如耐高温碳纤维复合材料,铝镁合金等等.对于个人制作来讲这些材料的采购和加工方法都有问题.
实际德国JETCAT的P160推重比高达9,但耗油率差不多2KG/KG/H.高推重比被巨大的油耗全部抵消.我觉得堆重比,耗油率,生产成本之间应做平衡.但这也已经是后话了.以目前国内业余加工制作的能力来讲,能够把发动机点着,转上N秒就已经不错了.呵呵呵,只能讲是贵在参与了!

网友:

加一个加力燃烧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