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叶片的气动外形设计

楼主(2004-07-03):
各位仁兄可知道风扇叶片(指涡扇
发动机
的前级低压风扇的气动外形,而非电风扇)涡轮叶片等的气动外形??
举个列子:较大的风扇 叶片根部和尖端的形状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
多组压缩风扇前后级的差别如何确定,(后级要对前级送来的空气进行压缩,在压缩比一定的情况下如何确定风扇的气动外形,使前后风扇能一致工作而不引起振喘)

网友A:
有难度的。理论书可以在超星图书馆里找到,然后可以用Ansys进行空气动力学模似。还可进行偶合分析,但需要消耗超大量时间进行运算。这套有限元分析软件还可以用于结构强度、热力学以及声学分析。
真正难的是加工和试验。风扇直径不太大则材料可以用碳纤维加环氧树脂整体热压成型-模具很复杂成本高。碳纤维的强度高于铝合金,而且很轻,耐温可达250度-这应该是够用的。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风扇都是一级的。比较小的低压涡轮的转数不能太低,这就需要用行星齿轮进行减速。这对整个齿轮组的材料和加工精度要求就非常高,此外还有一个润滑/冷却的问题。
退一步,做成小涵道比的涡扇可以省掉麻烦的齿轮组,这样就得增加风扇的级数,2~3级,最佳的办法是整体鼓式多级风扇以减轻结构重量-但其问题还是模具的复杂程度和成本。

楼主:
整体鼓式?
怎样的?
小涵道比的可以减小涵道式发动机的直径,但风扇级数可增加以增加风速,
就我想提高压缩比可提高风速,是不是可以增加推力呢,
我这方面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实践过

网友A:
鼓式就是多级风扇叶片组不是分别装在各自盘上面而是装在一个鼓上面。整体鼓式就是通过模具把所有风扇叶片以及鼓直接模压/注塑出来。减轻重量,减少零件的办法,模具复杂且成本很高。

楼主: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各位多多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