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涵道式发起一点讨论

楼主(2004-07-03):
相信各位在本论坛灌水区看过捷克的航模展,很多的大型喷气式的飞行模型发动机都是涵道式的发动机,而且大多是电动的。
我设想是否可以用活塞发动机取代电动机以获得更大的功率和转速??
至于风扇的设计可参考大型客机使用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的低压风扇设计??采用多级(2到3)吧。

网友:

用多级风扇没有必要,因为导风扇对空气压缩很少。用油的话还不如用电的,电机很适合这种高转速的环境,特别是无刷,内燃机很难到4万转。

网友:

内燃机扭距大可以用增速齿轮,电动的飞几分钟?

网友:

用油和电的都有。最早的涵道风扇都是内燃机的,以后还发展出专用的发动机。电动模型普及以后,尤其是无刷电机的使用,大有取代内燃机的趋势。对岸喷气模型网站有详细说明:
http://home.kimo.com.tw/skymaster-lin/index.html

楼主:

相比于涡喷,风扇 式就相对简单些,造价也相对低些。
涡喷实在是太复杂些。

网友:

涡喷应该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应该是材料和工艺要求高。试想一般爱好者内燃机都不能自制,更何况是各方面要求更高的涡喷?实际上有一些关键元器件还是买得到的,如全陶瓷高速轴承和ECU等等。。。。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ails在 2004/07/05 02:11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axdd2004/07/03 04:15pm 发表的内容:
内燃机扭距大可以用增速齿轮,电动的飞几分钟?
1增速齿轮不实用,整体效率又下一个台阶。2油动成本太大,风桶和发动机都要专用的,入门动力装备要7000,买不起。不要说你自己做,除非你有好的机械加工条件和足够的理论。电机就简单多了,顶级风桶加上电机电调不过7000,就可以创造出300km/h的急速。2500元就可以配置一套高档装备了。最重要的是,它不用调试,接电就可以开动了。

楼主:

那电机有什么要求么?应该比较少见的吧,一般的电机 性能差得远了.

楼主:

自做吧,咱们工人有力量

网友:

关于风扇还是到电动网上看看吧。
那很全的。

网友:

有油动含道风扇啊 不过要用专用的高速油机
电动的就不一样了 简简单单就能超过3万传

网友:

发动机转速到4万转不稀奇阿,俄罗斯F2A竞速发动机在80年代初期就轻松达到4万转。而且价格也不贵。

网友:

用吹风机里的风扇!

网友:

下面引用由玄青2004/07/09 00:52am 发表的内容:
用吹风机里的风扇!
晕,那个不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barry2004/07/08 05:12pm 发表的内容:
发动机转速到4万转不稀奇阿,俄罗斯F2A竞速发动机在80年代初期就轻松达到4万转。而且价格也不贵。
对化油气的位置也有要求

楼主:

油机的功率够大,可考虑使用齿轮传动,尽量少就OK了。
再说油机的扭矩大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ncedone2004/07/10 12:24pm 发表的内容:
油机的功率够大,可考虑使用齿轮传动,尽量少就OK了。
再说油机的扭矩大啊,
如果可行的话跟本轮不到我们想出来

网友:

别太自卑。玩模型就讲究创造性。

网友:

下面引用由vincedone2004/07/10 12:24pm 发表的内容:
油机的功率够大,可考虑使用齿轮传动,尽量少就OK了。
再说油机的扭矩大啊,
不要误人子弟,相同级别扭矩大的应该是电动机。

楼主:

电机向来是转速快,但扭矩小,带不起好大的负载而油机恰恰相反,

网友A:
不要争吗 涵道没有必要用大扭距电机或油机
但要求高转速

网友B:
纵然 只要求高转速,但应该要有想应的功率啊,